关于AD数据库Library Ref和库中comment映射关系问题

楼主(2019-01-13):
我在数据库配置的过程中没有让comment属性显示,在原理图库符号创建中也没有填写comment属性的内容,但是我从数据库中调用元件时Library Ref值直接被映射到comment中去了,请问一下怎么在数据库配置过程中统一关闭comment显示,毕竟原理图空间有限。请大佬们帮忙看一下

楼主:
这是access中相关设置情况

网友(2020-08-12):
    LZ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请问LZ建数据库时,如果同一颗料对应两种封装的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