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设计的简易计算器 能实现基本的加减乘除和清零

楼主(2019-01-14):
基于单片机设计的简易计算器 能实现基本的加减乘除和清零

这是用STC59C52单片机做的计算器,使用数码管显示,能实现基本的加减乘除和清零

源程序:

/*****利用单片机设计的简易计算器********/
/*****   单片机型号:STC59C52  ********/
/*
 *采用4*4键盘,4行线,4列线
*键盘行线列线接P1 IO口
 *数码管接P0口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573段选使能
sbit wela=P2^7;//573位选使能

sbit beep=P3^2;//蜂鸣器

uchar temp,key;//按键变量
uchar fun;//加,减,乘,除,标志位
long int num1,num2,res;//num1与num2是2个要运算的变量,res是结果
uchar aa,dis;//aa 2个运算数标志位 dis 2个运算数与结果标志
uchar code table[]={
        0x00,0x3f,0x06,0x5b,
        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77,
        0x7c,0x39,0x5e,0x79,0x71};//数码管段码
uchar code weixuan[]={
        0xdf,0xef,0xf7,
        0xfb,0xfd,0xfe};//数码管位码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延时
{
uchar j,k;
or(j=i;j>0;j--)
    for(k=125;k>0;k--);
}

void bee()//蜂鸣器
{
        beep=0;
        delay(255);
        delay(255);
        beep=1;
}

//按键检测
//如果没有按键按下,则key取Init()函数中所赋值为16
void key_scan()
{
        P1=0xfe;//先置第一行线为低,其余为高
           //高四位为列线,低四位为行线
        temp=P1;
           temp=temp&0xf0;
        //进行与运算,把结果赋给temp
        //此时temp = 0xf0
        if(temp!=0xf0)                /*判断temp的高四位是否有0,如果有零的话,则此时temp != 0*/

                delay(10);
                temp = 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temp=P1;
                       switch(temp)

                         case 0xee:     //此时按键坐标为1行1列
                              key=1;
                              break;
                         case 0xde:
                              key=2;
                              break;
                         case 0xbe:
                              key=3;
                              break;
                         case 0x7e:
                              key=12;
                              break;
                }
                while(temp!=0xf0)        //等待按键释放
                {
                          temp=P1;
                          temp=temp&0xf0;

           P1=0xfd;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temp = 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case 0xed:
                      key=4;
                      break;
                 case 0xdd:
                      key=5;
                      break;
                 case 0xbd:
                      key=6;
                      break;
                 case 0x7d:
                      key=13;
                      break;
                }
                while(temp!=0xf0)

                  temp=P1;
                  temp=temp&0xf0;
                }
             }
    }
   P1=0xfb;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temp = 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b:
                              key=7;
                              break;
                         case 0xdb:
                              key=8;
                              break;
                         case 0xbb:
                              key=9;
                              break;
                         case 0x7b:
                              key=14;
                              break;

                while(temp!=0xf0)

                          temp=P1;
                          temp=temp&0xf0;
                }

    }
           P1=0xf7;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delay(10);
                temp = 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7:
                                           key=10;
                                     break;
                                case 0xd7:
                                     key=0;
                                     break;
                                case 0xb7:
                                     key=11;
                                     break;
                                case 0x77:
                                     key=15;
                                     break;

                while(temp!=0xf0)

                          temp=P1;
                          temp=temp&0xf0;

             }

/*uchar temp,key;//按键变量
uchar fun;//加,减,乘,除,标志位
long int num1,num2,res; //num1与num2是2个要运算的变量,res是结果
uchar aa,dis;//aa 2个运算数标志位 dis 2个运算数与结果标志
*/
void Init()//初始化
{
        num1=0;
        num2=0;

    //P0 = 0; //关闭所有段选
    wela=1;
        P0=0xdf;//11011111
        wela=0;

    dula=1;
        P0=table[1];//显示0
        dula=0;

        key=16;
        aa=0;
        dis=0;
        res=0;
}

void dis_play(long int nm)//显示函数
{
        uchar a1,a6;//a1位段选变量,a6为位选变量
        long int shu;
        shu=nm;
        if(shu==0)
        {
                wela=1;
                P0=0xdf;
                wela=0;
        dula=1;
                P0=table[1];
                dula=0;
        }
        else

                for(a6=0; a6<6; a6++)
                {
                        a1=shu%10;//shu%10 shu比10小 a1=shu本身
                        if(shu!=0)

                                a1=a1+1;
                        }
                        shu=shu/10;//shu/10 shu比10小 shu为0
                        P0=table[a1];
            dula=1;
                        dula=0;
                        P0=weixuan[a6];
                        wela=1;
                        wela=0;
                        delay(5);
                }

}
void display()//显示选择函数,dis 0或1显示运算数,dis为2显示结果
{
        switch (dis)
           {
     case 0:

                        dis_play(num1);
                }
                break;
     case 1:
                 {
                        dis_play(num2);
                }
                break;
     case 2:
                {
                        dis_play(res);
                }
                break;
   }
}

void shanshuo()//数码管闪烁

        wela=1;
        P0=0xff;
        wela=0;
        delay(255);
}

/*uchar temp,key;//按键变量
uchar fun;//加,减,乘,除,标志位
long int num1,num2,res; //num1与num2是2个要运算的变量,res是结果
uchar aa,dis;//aa 2个运算数标志位 dis 2个运算数与结果标志
*/
void check()//运算函数
{
        if(key!=16)
        {
                bee();
                if(key>=10)
                {
                        switch (key)
                           {
                     // CE
                                     case 10:
                                         Init();
                                         break;
                                     // =
                                     case 11:
                                         {
                                                   switch (fun)//加,减,乘,除选择标志位

                                                     case 0:
                                                         res=num1+num2,dis=2;
                                                         break;//加法
                                                     case 1:
                                                         res=num1-num2,dis=2;
                                                         break;//减法
                                                     case 2:res=num1*num2,dis=2;
                                 break;//乘法
                                                     case 3:res=num1/num2,dis=2;
                                 break;//除法

                                        };
                                        break;
                                        // +
                                    case 12:
                                                fun=0,aa=1,shanshuo();
                                        break;
                                        // -
                                    case 13:
                                                fun=1,aa=1,shanshuo();
                                        break;
                                        // *
                                        case 14:
                                                fun=2,aa=1,shanshuo();
                                        break;
                                        // /
                                    case 15:
                                                fun=3,aa=1,shanshuo();
                                        break;
                           }

                else
                {
                        switch (aa)//运算变量赋值标志位
                           {
                     case 0:
                                 {
                                        num1=num1*10+key;//把按键检测到的值赋给num1运算变量1
                                };
                                break;
                     case 1:

                                        dis=1;
                                        num2=num2*10+key;//把按键检测到的值赋给num2运算变量2
                                };

…………余下代码请下载附件…………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