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贴片电阻的温度系数

楼主(2019-01-14):
我们常用的国巨0603电阻一帮是正温度系数还是负温度系数?贴片电阻材质是金属玻璃铀,金属粉和玻璃铀粉混合如果是金属的话应该是正温度系数,但是加一个玻璃釉后应该是什么样呢?

网友:
    一般是负温度系数

楼主:
    版主你好,datasheet上也没写是正温度系数还是负温度系数,只给了个正负。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你好,datasheet上也没写是正温度系数还是负温度系数,只给了个正负。

网友(2020-05-13):
    一个说正另一个说负,到的普通电阻是正还是负温度系数的?我也想知道

网友:
    温度系数多少、和正负,跟电阻的具体工作温度有关,并不一定是固定的或单调的。

网友(2020-09-30):
    感谢分享,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