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线易受干扰,那么隔一个地平面与数字信号叠层平行走线,行不行?

楼主(2019-01-14):
多层RF板,RF信号线正下方,重叠平行走一根数字信号线,数字线与RF线隔了一层完整地平面,能行吗?

网友:
热切期待有人回答!
天下苦秦久矣,陈胜吴广在哪?
射频信号线正下方的所有层,没有信号过孔,也没有地过孔,是一条极其完美的布线通道,又宽又直又平。

将数字信号线布在射频线正下方,总有人反对,说有串扰。
你们总说有串扰,串扰多大呀?什么量级呀?
这也不行,那也不让走。那你指条明路啊!

网友:
楼上怨妇一枚。
俺看看热闹。
俺就是卖射频板材的,望大家多多支持。

网友:
怎么看出是怨妇的。

网友:
完整地平面的隔离度,应该是无穷大吧。估计没有什么仪器能测得出来。

网友A: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我来建个模型仿真一下。
估计要用HFSS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我来建个模型仿真一下。

这工作学习钻研劲头,
我看好你。

网友:
等楼上的仿真结果,学习一下

网友A:
先不考虑层叠结构的工艺可实现性,建HFSS模型如下所示。
在完整的地平面上下两侧分别画一根微带线,互相平行,定义好4个lump端口。
定义微带线和地平面都是铜材料。

大的空气盒6个面为Perfect面。表示完整地平面将这个大空气盒分为上下两个小的全封闭的屏蔽盒,电磁波在大空气盒6个金属壁上插翅难飞。
那么只能依靠地平面互相上下泄漏到对方的屏蔽盒内。

仿真结果出来了,楼上有人说隔离度无穷大,看样子还真的是负infinit dB。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仿真结果出来了,楼上有人说隔离度无穷大,看样子还真的是负infinit dB。

不错,图文清晰,一下子就明白了。提个问题,假如RF线和数字信号线都走在板子边缘,而且走线与地平面之间板材厚度在0.1mm左右,这个隔离度还能是无穷大么?

网友:
哎,@saladrf 慢点慢点,怎么感觉仿真结果不对啊。
任何微带线都有回流路径,这个模型中,微带线背靠背平行布线,两根微带线在地平面上的回流路径几乎是重叠的!怎么可能隔离度无穷大?

地平面总是有分布参数的。
即使是超导体构成的完整地平面,电阻为零,但分布电感不为零,因为地平面上的电流会激励起磁场,这就是地平面分布电感的来源。

网友:
11楼大神,说得好象很有道理啊。
那完整地平面的隔离度究竟有多大啊?

网友:
搬个小板凳,洗耳恭听。

网友:
汪洋大海版主怀疑是有道理的。
射频微波有个重要概念:地线不干净。即使是频率很低的音频领域,地线也不干净。
我做过一个失败的项目,见: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90877-1-1.html
地线上存在分布电阻,共用地线导致两个音频通道CH1、CH2出现严重串扰。

saladRF建的模型中,两根微带线共用地平面、共用了回流路径。
但为什么HFSS没有仿真出来两根微带线之间真实的隔离度呢?

估计是HFSS建模不准确。

网友:
这么简单的HFSS模型,怎么可能会有错?
彻底晕了。

网友:
HFSS模型对高导电率的金属材料的处理措施:
0、高导电率金属材料内部不做网格剖分。
1、高导电率金属材料表面缺省为 Perfect E 面,也就是说表面是理想的超导体面。
2、但高导电率金属材料电阻并不为零,必定存在导体损耗。而理想Perftce E面与导体损耗互相矛盾。所以HFSS通过金属材料导电率计算趋肤效应的损耗,当做导体损耗。一句话:缺省情况下,高导电率金属材料的导体损耗是用公式计算出来的,不是用Maxwell方程仿真出来的!
3、在仿真精度要求极高的情况下(比如本贴的极高隔离度仿真),可以为铜材料的地平面设置一个属性选项:Solve inside。强制剖分地平面导体内部网格,那么也就仿真了回流路径的趋肤效应深度导致的地平面隔离度劣化。

网友:
Gnd地平面还真的有这个 Solve inside 选项,打个勾再仿真一次试试看。

网友:
我也看好你,@saladrf 我要向你学习,加油!
结果出来没?快快快

网友:
仿真结果是这样子的:

隔一个完整无限大地平面(0.5oz铜厚),背靠背的两根50欧20mm长的微带线(介质厚0.25mm),在8GHz频点隔离度为77.7dB。

楼主:
@saladrf 我也看好你
Add oil。
如果是1oz厚的地平面呢?隔离度会不会有所改善?

网友:
将地平面厚度做参数扫描,得到远端隔离度仿真结果:

这远端隔离度曲线很平坦啊。

网友:
近端隔离度曲线形状又不一样了。

楼主:
哎呀,第一次发贴就享受到如此高规格待遇。,版主亲自解答
现在明白了:对重要的小信号RF布线来说,即使隔了一层完整地平面,也有可能不保险啊。

网友:
在暂时无法取得测试数据的情况下,仿真数据还是很有参考意义的。

网友:
顺便仿真一个有限大地平面隔离度。
因为上面有人提到如果这两根线布在板边,会怎样?
将地平面切掉一部分:

网友:
同样的模型,将两根微带线移到离板边2mm位置,隔离度劣化了10-30dBc。
差别很大啊。
下图地平面厚度分别为0.5oz、1.0oz、1.5oz、2.0oz的隔离度曲线都重叠在一起,说明地平面厚度不起作用。

网友:
@saladrf ,动作很快啊。不错,板边走线的隔离度大幅下降啊!平常我们PCB布线的时候一般也不会将射频走线和高速信号线布在板边,就是怕会被干扰或者干扰到别人。

网友:
看了21楼的仿真结果,有个疑问:为什么远端隔离度是一条直线,几乎与频率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