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ip设计文件中的封装问题

楼主(2019-01-14):
sip设计中,每个封装器件都可以定义为die,die的类型有两种wire bond和flip chip,我现在的叠层是die,suRFace,base,有一个裸片是放在die层,但是它的底部又是金属化的,也就是说在surface层还有一个焊盘,如何定义这样的器件呢?cadence sip设计工具能处理这样的封装吗?如果可以,那裸片也可以建立标准库,像PCB的流程一样设计了,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有空看下《IC封装基础与工程设计实例》

网友(2019-03-14):
只有裸芯片才可以用die的模式。 其它用基板模式。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想做成二极管或者三极管那样子的吧?  die背面有电极?
直接在surface面画一个和比die稍大一点的SMT焊盘就行了。

网友(2019-04-18):
芯片底部有金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