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导出网络表时出错

楼主(2019-01-14):
orcad导出pads网络表时出错无法导出。原理图检查是通过的。

ERROR [NET0063]   Unable to write to file.
ERROR [NET0013]   Aborting.
大神们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這個標題說得很清楚,但是原因很多。例如存:放文件路徑不存在、存放的文件夾只能讀不能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標題說得很清楚,但是原因很多。例如存:放文件路徑不存在、存放的文件夾只能讀不能寫、....

给版主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