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壳地和信号地接地干扰问题请教

楼主(2019-01-15):
大家好,

     我们有个设备是纯金属外壳的,平时使用时是电池供电。室内测试时接电源适配器,然后在热插拔USB线缆时(另一端接PC)

     容易产生电火花,测试了一下~USB外部金属端子直接抵触在设备金属外壳上时会不断产生电火花。因为内部有金属屏蔽腔体

     所以板卡的信号(电源)地和外壳直连了。因此干扰设备电源模块,供电波动致使IC掉电重启了(现在测试下来电源的抗干扰能力确实有点弱)

     另外测试了设备使用电池供电时是不会产生电火花的(认为没有形成环路),更换其实PC主机有的就没有产生电火花。

     求教一下在我目前的状态下有什么改善措施,另外PC-USB端子不断放电的原因。(个人想法是更换电源方案,隔断外壳地和内部屏蔽地,改动有点大)

网友A:
从现象看应该是你的金属设备与PC机之间存在电位差而出现USB口打火现象,将你的设备外壳与PC机外壳用一个导线等电位连接起来看还有没有打火现象,然后确认下金属设备用适配器供电时其外壳是否连接到了AC电源的保护地,也要确认下PC机的外壳是否连接到AC电源的保护地,如果没有连接上PC外壳会带110V交流电引起打火,有时插排保护地线是悬浮的要检查下。金属外壳设备,电路板的工作地与外壳地相连是必要的,不能将二者分开,否则EMI性能会大大恶化导致辐射超标。

网友A:
还有,问下USB线是屏蔽线还是非屏蔽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现象看应该是你的金属设备与PC机之间存在电位差而出现USB口打火现象,将你的设备外壳与PC机外壳用一个导 ...

首先感谢您的回复和解释!
用导线互联共地之后是不会出现打火的,所以经常出现问题也是第一次热插拔的时候。
另外使用的电源适配器并未连接AC电源保护地(两线的插头)PC外壳是连接到AC保护地的(插排问题我还得看下)

关于外壳地和电路板工作地连接再请教下,我的设想是中间串联1M电阻(并电容)也能保证其电势均等吧,目前是直连的
这两种方式对EMI影响效果有差异么?之前我们做过了CE测试,那会屏蔽地(信号地)和外壳是直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问下USB线是屏蔽线还是非屏蔽线?

USB线缆是屏蔽线,
我这边默认USB外壳地(屏蔽地)和信号地是隔离的,中间串接1M电阻。
PC那边测量结果 外壳地,信号地,和AC保护地都是直连的。

网友:
外壳地和电路板工作地如果不多点连接或搭接不良,会严重影响产品的EMI特性,RE和CE的性能都会很大程度恶化。USB电缆是屏蔽电缆,则USB连接器外壳与设备机壳要良好搭接才能发挥屏蔽线的屏蔽作用,建议先改进这个搭接试试。

网友:
另外,你的设备用的是2线适配器,说明你的设备是一个浮地金属外壳设备,这样的设备容易在外壳上产生静电积累,这个积累的静电也会导致连接别的设备时出现打火现象,推荐一个解决方法:将适配器的输出直流地通过2个1MΩ耐高压电阻分别与原变的L、N线相连,由于TN-C配电系统的N线是在建筑物入口处和保护地连接在一起的,所以这个电阻可以防止设备外壳出现静电积累

网友(2021-10-12):
引用 网友A:
从现象看应该是你的金属设备与PC机之间存在电位差而出现USB口打火现象,将你的设备外壳与PC机外壳用一个导 ...

你好,我问一下为什么金属外壳与PCB的地不连,会导致EMI性能恶化?不是很理解,请假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