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壳地与信号地接地干扰问题

楼主(2019-01-15):
大家好,

     我们有个设备是纯金属外壳的,平时使用时是电池供电。室内测试时接电源适配器,然后在热插拔USB线缆时(另一端接PC)

     容易产生电火花,测试了一下~USB外部金属端子直接抵触在设备金属外壳上时会不断产生电火花。因为内部有金属屏蔽腔体

     所以板卡的信号(电源)地和外壳直连了。因此干扰设备电源模块,供电波动致使IC掉电重启了(现在测试下来电源的抗干扰能力确实有点弱)

     另外测试了设备使用电池供电时是不会产生电火花的(认为没有形成环路),更换其他PC主机时有的就没有产生电火花。

     求教一下在我目前的状态下有什么改善措施,另外PC-USB端子不断放电的原因。(个人想法是更换电源方案,隔断外壳地和内部屏蔽地,改动有点大)

网友A:
两个设备未共地?漏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设备未共地?漏电了。

你说的共地是指冷地共地么,这个共地之后是不会产生电火花的。

但是第一次热插拔线缆时产生的漏电放电或者浪涌影响有点大。

网友B:
咋觉得是PC或者电源适配器的问题呢,两个地之间还能产生电火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咋觉得是PC或者电源适配器的问题呢,两个地之间还能产生电火花

尝试了其他PC,大多数都不会产生电火花,这个PC确实有点问题,
请教了隔壁安规/电磁兼容的大神,还在进一步测试,应该是接地问题没处理好。

网友:
PC接地不好, 外壳带电, 然后从你的设备回流了

是这个情况

网友:
    USB端增加隔离芯片试试,目的是将PC地和你设备的地隔离开。

网友:
    最好把你的接地拓扑画出来看看,看你描述的应该是设备地和PC地没有共地。

网友:
你哪个具体情况不是很了解,我们这里对外接口都会加上隔离和ESD防护,在接地不充分的地方还会加上铜皮胶带。

网友(2019-03-28):
    你好,请问你那个 外壳地与信号地接地干扰问题 贴中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类似问题,与PC机通讯时,插拔USB 造成开关电源过压保护

网友(2019-11-06):
    系统的GND 和外壳的PE 直间不可以直接连接 有电势差 需要增加1M电阻后 在连接

网友:
    火花是因为你设备的金属壳与PC的信号地电位差引起的,可以更改你们的适配器,如果是三芯适配器,可以将三芯中的G与信号地通过电阻相连没比如说200欧姆,这能解决问题

网友:
    机壳接好地,或是用隔离电源供电。现在很多TAPE C 供电的轻薄笔记本电脑有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