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官方头文件(*.h)下载及添加STC单片机型号和仿真驱动到KEIL(转自STC-ISP V...

楼主(2019-01-15):
STC单片机官方头文件(*.h)下载及添加STC单片机型号和仿真驱动到KEIL

08.20更新:

在Keil开发环境下STC单片机可选择Intel的8052芯片型号进行编译,新增的资源自行在程序中定义即可。但这样做毕竟不方便和容易出错。其实有非常简便的办法,不用下载头文件,可自动添加STC单片机各系列头文件!首先在STC-ISP V6.XX 的【KEIL仿真设置】标签,按【添加mcu型号到KEIL中】按钮,指定KEIL的安装目录(实测支持KEIL2,KEIL3,KEIL4(最新Uvison V4.72.9.0),按确定键后提示“STC MCU型号添加成功”。即可将STC的头文件安装成功(同时安装了STC的仿真文件)!
假设原KEIL是安装在“C:KEIL”文件夹下,则头文件自动安装在“C:KeilC51INCSTC”文件夹下,具体为:
STC12C2052AD.H、STC12C5410AD.H、STC12C5630AD.H、STC12C5A60S2.H、STC15F104E.H、STC15F2K60S2.H、STC89C5xRC.H、STC90C5xAD.H 下载地址:

注意事项:
1、添加STC的MCU选型数据库文件到Keil安装路径下的UV2(或UV3或UV4,取决于Keil的版本)目录中。
2、安装STC仿真器2.0版的驱动程序到Keil安装路径下的C51目录中。
3、复制STC的头文件到Keil安装路径下的C51INCSTC目录中。
4、请确认Keil的安装目录下有C51目录请确认Keil的安装目录下有且仅有UV2、UV3、UV4目录中的一个存在。

(提示:头文件不能混用,因为不同STC系列的单片机的资源定义不尽相同,使用不正确的头文件会导致未知错误!例如STC12C56系列与STC12C5A系列的头文件中的PxMy寄存器的地址定义是相反的)

请看例子:
下图是使用IAP15F2K61S2 编译一个I/O闪烁LED灯的简单C例程:原使用INTEL的8052单片机通用头文件:reg52.h,因P4,P5口是STC单片机新增的资源,该文件没有定义,故KEIL编译就报错:P4/P5未定义。

换用上面文件夹指定的头文件“C:KeilC51INCSTCSTC15F2K60S2.H”(用#include "C:KeilC51INCSTCSTC15F2K60S2.H"替换原语句),再次编译就成功了。

然后用STC-ISP V6.XX读入该HEX文件(本例为:TEST1.HEX)即可烧录入单片机中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