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920控制器的12864液晶使用

楼主(2019-01-15):
ST7920控制器的12864液晶使用

1、 控制芯片不同,液晶接口定义,或者寄存器定义也可能不同
2、 显示方式有并行和串行,串行方式据说不能读数据寄存器(DR),那指令暂存器IR是否可读?
3、 含字库芯片显示字符时不必对字符取模了,但字库有可能缺斤少两,就是说有一部分字(哪怕是常用字),在字库中没有,如果你第一次测试代码就遇到该字在字库中没有的情况,建议去买体育彩票,支持体育运动!
4、 对芯片的结构地址一定要理解清楚,个人阅读网上一些资料发现大多是不准确的,甚至自相矛盾
很多数据手册中内容更是模棱两可,不明所以,数据手册之间也有矛盾的!

我根据自己的实验结果,再结合一些资料,得出以下结论:
ST7920可以控制256×64 点阵的二维绘图缓冲空间,
对于我们的12864液晶,GDRAM大小为256*64, 不是网上普遍说的只用到了一半,其实是全部用了,
它包含可视区和滚动可视区,滚动可视区就是默认不显示的,要滚屏之后才能看到,
可视区对应GDRAM的上半部分点阵区域256*32,滚动可视区是GDRAM的下半部分256*32,
然后再将可视区的水平(128-255)和垂直(0-31)区域的GDRAM映射到液晶的下半屏,
这就是我们的12864. 我画个图给大家看就清楚了!

再补充一些:

1.网上一些资料给出的绘图步骤说第一步设置为扩充指令集0x34,其实这个根据实际情况来定,
  比如要播放视频或动画,开着绘图就很流畅

2. 打点法画图实在太慢了,不建议使用打点法进行全屏绘图

3.反白的一些方法
打点法反白矩形区还可以,建议矩形范围小一些,不然比较慢,
打点法反白文字效果很好,因为文字的矩形区比较小,速度很快,不闪动!
不过绘图法反白文字效率更高,flash空间充裕的话建议用绘图法 ,
看到网上的一些代码,打点时一般先读出当前地址16位数据,和点合成后再分2个字节写进GDRAM,
其实我们可以提高点效率,读只要读一个字节,写也只要写一个字节,没必要把16位数据一起读出来再写进去

4.关于液晶显示文字
液晶显示英文和汉字时,应该做到一个函数里,做到2个函数里是完全没必要,也是不可取的
因为做到一个函数里可以直接输出全角和半角的字符,可以中英文加标点符号一起混合输出.

5.关于绘图清零,网上的代码中一般都是清256*32,下半屏都不清的,这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要滚屏显示就要清,不清的话数据是随机的,一个个点随机出来向上冒

6.看到一个帖子,实现滚屏用了算法,
其实只要搞清楚地址结构,重写个setScrollPos方法,也就是对setPos方法改几个地址就可实现循环滚动.
如果为了灵活的滚动,可以将setPos方法中的4个行坐标,扩展到8个行坐标,因为本来就应该有8个行坐标,
可视区4行,滚动可视区4行,而且他们是连续的

以上是我个人的一些实验结论! ,也画了其结构图, 方便新手理解, 不当之处敬请指出,谢谢!

由于不同的控制器,不同型号的液晶代码可能都不一样,网上的那些代码一般也不完全通用,
只要理解了控制器的地址结构与液晶的位置关系,就可以将常见的功能写出来,新手有问题直接跟帖吧,
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
楼主这个想法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