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液晶驱动源码,独创中英文混合输出 控制器7920

楼主(2019-01-15):
lcd12864液晶驱动源码,独创中英文混合输出 控制器7920

控制器7920
代码没啥好说,我尽量多写了注释,播放动画也很流畅的
亮点就是支持中英文混合输出,其他没啥

昨天发现座的公交车上用的也是这种12864 ,显示温度和时间...

完整源码下载:

c语言程序:
#ifndef  _LCD12864_H
#define         _LCD12864_H
#include "my51.h"

#define LCD_dataBus  P0           //总线
sbit LCD_EN = P3^4;                   //使能控制
sbit LCD_RS = P3^5;                   //数据_命令选择端
sbit LCD_RW = P3^6;                   //读写控制
sbit LCD_PSB= P3^7;                   //串并选择,H并行,L串行

extern bool bShowPicFlag;  //绘图时图像显示控制(仅控制GDRAM)

/*************************基本功能函数*********************************************/
extern void LCD12864_init();                                        //初始化,必须置顶调用
extern void LCD12864_setPos(u8 row, u8 cols);        //设置光标位置
extern void LCD12864_writeByte(u8 dat);                        //写一个字节
extern void LCD12864_writeCmd(u8 cmd);                        //写指令
extern   u8 LCD12864_readByte();                                //读一个字节ram
extern   u8 LCD12864_readIR();                                        //读暂存器
extern bool LCD12864_isBusy();                                        //判忙

/*************************调用基本字库显示文字**************************************/
//独创支持全角半角字符及中英混合的字符串,或字符串的子串,起始行号row(0-3)和列坐标cols(0-15),写满屏幕为止
//行号4-7行是滚动区
extern void LCD12864_writeData(u8 row, u8 cols,u8* pBuf,u8 dataSize);//写一堆数据
extern void LCD12864_earseSomeDDRam(u8 row,u8 cols,u8 dataSize);        //擦除N字节DDRam

/*************************用户自定义图标字体****************************************/
extern void LCD12864_writeCGRAM(u8 userRamNum,u8* pCGRAM_userCode); //写自定义图标字体
extern void LCD12864_showCGRAM(u8 row,u8 cols,u8 num) ;        //显示自定义图标字体,row(0-3),cols(0-15)
extern void LCD12864_clearCGRAM(u8 CGRAM_groupNum) ;    //CGRAM清零(初始化也可清0)

/*************************图像显示功能函数**********************************************/
extern void LCD12864_showGDRAM(bool bShowImage);          //GDRAM绘图显示开关
extern void LCD12864_clearGDRAM();                                            //液晶整个可视区的GDRAM快速清0
//前4参数:起始点x(0-7)位址,y(0-63)坐标,要显示的宽度(1-128)和高度(1-64)[可显示从图像左上角开始的部分区域]
//后4参数:图像代码地址,图像本身的宽度(1-128)和高度(1-64), 反白(true反白,false不反白)
//画图填充GDRAM        ,注:显示的区域或者图像本身宽度必须是8的倍数
extern u8 LCD12864_drawGDRAM(u8 x,u8 y,u8 width,u8 height,u8 *pImageCode,u8 imageWidth,u8 imageHight,bool bReverse);
extern void LCD12864_drawDot(u8 x,u8 y,u8 flag);                   //打点,x(0-127),y(0-63),flag(0正常,1反白,2清0)
extern bool LCD12864_drawXYLine(u8 x1, u8 y1,u8 x2, u8 y2,u8 flag);                  //画水平或垂直直线
extern void LCD12864_drawAnyLine(u8 x1, u8 y1,u8 x2, u8 y2,u8 flag) ;          //画任意直线
extern void LCD12864_drawRectangle(u8 x,u8 y ,u8 width,u8 height,u8 flag);//画矩形
extern void LCD12864_drawFillRect(u8 x,u8 y, u8 width,u8 hight,u8 flag);  //填充矩形,可对矩形区反白或清0
extern void LCD12864_drawVerticalSquare(u8 x,u8 y,u8 r,u8 flag)        ;                   //画站立的正方形
extern void LCD12864_drawCircle(u8 x0,u8 y0,u8 r,u8 flag);                                    //画圆

//打点法全屏画图有点慢了,打点法反白矩形区还可以,建议矩形范围小一些,不然比较慢
//打点法效果最好,因为文字的矩形区比较小,速度很快
//不过绘图法反白文字效率高,flash空间充裕的建议用绘图法

/***************************全屏滚动*******************************************/
//需要滚动时,用LCD12864_writeScrollData()函数,参数和LCD12864_writeData()一样
extern void LCD12864_writeScrollData(u8 row,u8 cols,u8* pBuf,u8 dataSize);//写数据 (滚动模式)
extern void LCD12864_setScrollPos(u8 row, u8 cols);                //设置滚动模式的坐标
extern void LCD12864_showScrollCGRAM(u8 row,u8 cols,u8 CGRAM_groupNum);//用于CGRAM滚动显示前执行
extern void LCD12864_startScroll(u8 scrollNum,u16 delay_ms);  //滚动开始
#endif

#include "lcd12864.h"
//图像与文字,图像与用户图标,像素重合时是异或关系
//文字与用户图标是覆盖关系
bool bShowPicFlag=false;                  //绘图时图像显示控制

/*
u8 LCD12864_table[]={"123456789"};
*/

void LCD12864_drawFillRect(u8 x,u8 y, u8 width,u8 hight,u8 flag)//填充任意位置的整个矩形
{//矩形起始坐标x(0-127),y(0-63),宽(1-128)高(1-64),flag有3种值,0正常填充,1反色,2清0
        u8 i=0;
        u8 j=0;
        if(0==width||0==hight)         //矩形宽度或高度为0时返回
        {
                return ;

        if( (x+width>128 ||(y+hight)>64)  )

                led2=0;
                return;
        }
        for(j=0;j<hight;j++)
        {
                for(i=0;i<width;i++)

                        LCD12864_drawDot(x+i, y+j,flag);

        }

void LCD12864_drawRectangle(u8 x,u8 y, u8 width,u8 hight,u8 flag)//画矩形
{        //矩形起始坐标x(0-127),y(0-63),宽度(1-128)和高度(1-64)        flag有3种值,0正常写1,1反色,2清0
        if(0==width||0==hight)         //矩形宽度或高度为0时返回
        {
                return ;

        width--;hight--;
        LCD12864_drawXYLine(x, y,x+width, y, flag);
        LCD12864_drawXYLine(x+width, y,x+width, y+hight, flag);
        LCD12864_drawXYLine(x, y,x, y+hight, flag);
        LCD12864_drawXYLine(x, y+hight,x+width, y+hight, flag);
}

bool LCD12864_drawXYLine(u8 x1,u8 y1,  u8 x2, u8 y2,  u8 flag)//画水平或垂直直线
{        //起始点坐标和终点坐标,x(0-127),y(0-63),  flag有3种值,0正常写1,1反色,2清0
        u8 n=0;
        if(flag>2|| x1>127||x2>127||y1>63||y2>63)
        {
                return false;
        }

        if(x1==x2)
        {
                for(n=0;n<abs(y2-y1)+1;n++)

                        LCD12864_drawDot( x1,y1+(y2>=y1?n:-n) ,flag);
                }

        if(y1==y2)
        {
                for(n=0;n<abs(x2-x1)+1;n++)
                {
                         LCD12864_drawDot(x1+(x2>=x1?n:-n),y1,flag)        ;

        }
        return true;
}

void LCD12864_drawCircle(u8 x0,u8 y0,u8 r,u8 flag)
{
        s8 a,b;
        s8 di;
        if(r>31 ||r==0) return;    //参数过滤,次液晶显示的最大圆半径为31
        a=0;
        b=r;
        di=3-2*r;       //判断下个点位置的标志
        while(a<=b)

                LCD12864_drawDot(x0-b,y0-a,flag);  //3
                LCD12864_drawDot(x0+b,y0-a,flag);  //0
                LCD12864_drawDot(x0-a,y0+b,flag);  //1
                LCD12864_drawDot(x0-b,y0-a,flag);  //7
                LCD12864_drawDot(x0-a,y0-b,flag);  //2
                LCD12864_drawDot(x0+b,y0+a,flag);  //4
                LCD12864_drawDot(x0+a,y0-b,flag);  //5
                LCD12864_drawDot(x0+a,y0+b,flag);  //6
                LCD12864_drawDot(x0-b,y0+a,flag);
                a++;
                //使用Bresenham算法画圆
                if(di<0)
                di +=4*a+6;
                else
                {
                        di +=10+4*(a-b);
                        b--;
                }
                LCD12864_drawDot(x0+a,y0+b,flag);
        }
}

void LCD12864_drawVerticalSquare(u8 x,u8 y,u8 r,u8 flag)        //画站立的正方形
{
    u8 a,b;
    float c=0;
    a = 0;
    b = r;
    c = 3 - 2*r;
    while(a < b)

        LCD12864_drawDot(x+a,y+b,flag);
        LCD12864_drawDot(x-a,y+b,flag);
        LCD12864_drawDot(x+a,y-b,flag);
        LCD12864_drawDot(x-a,y-b,flag);

        LCD12864_drawDot(x+b,y+a,flag);
        LCD12864_drawDot(x-b,y+a,flag);
        LCD12864_drawDot(x+b,y-a,flag);
        LCD12864_drawDot(x-b,y-a,flag);

        if(c < 0)

            c = c+4*a + 6;
        }
        else
        {
            c= c + 4*(a - b) + 10;
            b-=1;

        a = a + 1;  //控制打点间隔

    }
    if(a == b)
    {
        LCD12864_drawDot(x+a,y+b,flag);
        LCD12864_drawDot(x-a,y+b,flag);
        LCD12864_drawDot(x+a,y-b,flag);
        LCD12864_drawDot(x-a,y+b,flag);

        LCD12864_drawDot(x+b,y+a,flag);
        LCD12864_drawDot(x-b,y+a,flag);
        LCD12864_drawDot(x+b,y-a,flag);
        LCD12864_drawDot(x-b,y-a,flag);

void LCD12864_drawAnyLine(u8 StartX, u8 StartY,u8 EndX, u8 EndY, u8 flag)  //画任意直线
{
    u8 t, distance ;      /*根据屏幕大小改变变量类型(如改为int型)*/
    s16 x = 0 , y = 0 ;
    s8 incx, incy, dx, dy ;
        if((StartX==EndX) ||(StartY==EndY))

                LCD12864_drawXYLine(StartX,StartY,EndX,EndY,flag);
                return;

    dx = EndX - StartX ;
    dy = EndY - StartY ;
        incx = dx > 0 ?1:-1;
        incy = dy > 0 ?1:-1;

    dx = abs( dx );
    dy = abs( dy );
    if( dx > dy )

        distance = dx ;
    }
    else
    {
        distance = dy ;
    }
    LCD12864_drawDot( StartX, StartY, flag ) ;                  //反白补点
    for( t = 0 ; t <= distance+1 ; t++ )

        LCD12864_drawDot( StartX, StartY, flag ) ;
        x += dx ;
        y += dy ;
        if( x > distance )
        {
            x -= distance ;
            StartX += incx ;

        if( y > distance )

            y -= distance ;
            StartY += incy ;

    }
}

void LCD12864_drawDot(u8 x, u8 y,u8 flag)        //画点,0打点,1反色,2清0
{  //x(0-127),y(0-63),flag有3种值,0正常写1,1反色,2清0
    u8 x_word=0;                 //水平(0-127)个像素中的哪个字,一字16位
    u8 x_mode=0;                 //取余
    u8 y_part=0;
    u8 y_bit=0;
    u8 tempH=0;
    u8 tempL=0;
        x_word=x>>4;            //在哪一个字(0-7)              ,x_word=x/16
    x_mode=x&0x0f;      //在该字的哪一位                  ,x_mode= x%16
    y_part=y>>5;        //在哪个屏0或1                          ,y_part=y/32
    y_bit= y&0x1f;      //垂直方向,y_bit范围(0-31),y_bit=y%32
    bShowPicFlag?LCD12864_writeCmd(0x36)CD12864_writeCmd(0x34);
    LCD12864_writeCmd(0x80+y_bit);        //垂直坐标
    LCD12864_writeCmd(0x80+8*y_part+x_word);                   //水平位址

    LCD12864_readByte();
    tempH=LCD12864_readByte();  //先将该字16位数据保存
    tempL= LCD12864_readByte();

    LCD12864_writeCmd(0x80+y_bit);                           //重设地址,因为AC计数器变了
    LCD12864_writeCmd(0x80+8*y_part+x_word);                   //水平位址
        if(0==flag)                                                                                   //不反白,打1,
        {
            if(x_mode<8)  //如果x_mode小于8,说明点应位于该字的左边高8位中

                LCD12864_writeByte( tempH | bit(7- x_mode) );
                //LCD12864_writeByte(tempL);

            else
            {
                //LCD12864_writeByte(tempH);
                        LCD12864_readByte();         //让AC走半步
                LCD12864_writeByte(tempL|bit(15-x_mode));
            }

        else if(1==flag)                        //反白,该点与原来的状态相反
        {
                if(x_mode<8)  //如果x_mode小于8,说明点应位于该字的左边高8位中
            {
                        if(tempH & bit(7- x_mode))             //原来是1

                                LCD12864_writeByte( tempH&~bit(7- x_mode) );        //写0
                        }
                        else                                                         //原来是0
                        {
                                LCD12864_writeByte( tempH | bit(7- x_mode) );        //写1
                        }

            }
            else

                        LCD12864_readByte();         //让AC走半字
                        if(tempL& bit(15-x_mode))          //原来是1的写0
                        {

                                LCD12864_writeByte(tempL&~bit(15-x_mode));         //写0
                        }
                        else
                        {
                                LCD12864_writeByte(tempL|bit(15-x_mode));         //写0
                        }

        else if(2==flag)                          //清0

                if(x_mode<8)  //如果x_mode小于8,说明点应位于该字的左边高8位中
            {
                LCD12864_writeByte( tempH&~bit(7- x_mode) );

            else

                        LCD12864_readByte();         //让AC走半字
                LCD12864_writeByte(tempL&~bit(15-x_mode));
            }
        }
}

void LCD12864_showGDRAM(bool bShowImage)        //GDRAM图像显示开关
{
        if(bShowImage)                 //开启显示

            LCD12864_writeCmd(0x36);
            LCD12864_writeCmd(0x30);
        }
        else                                 //关闭显示

            LCD12864_writeCmd(0x34);
            LCD12864_writeCmd(0x30);

//填充GDRAM
u8 LCD12864_drawGDRAM(u8 x,u8 y,u8 width,u8 height,u8* pImageCode,u8 imageWidth,u8 imageHight,bool bReverse)
{//前4参数:起始点x(0-7)位址,y(0-63)坐标,要显示的宽度(1-128)和高度(1-64)[可显示从图像左上角开始的部分区域]
//后4参数:图像代码地址,图像本身的宽度(1-128)和高度(1-64), 反白(true反白,false不反白)
        u8 i=0;
        u8 j=0;
        if( height > imageHight )           //检测显示高度,宽度不检测不会乱码
        {                                                           //显示的高度不能超过图片本身高度
                return 0x01;                           //也就是说可显示图像的部分区域(从图像左上角开始的部分区域)

        width>>=3;                                           //像素宽度转化为字节个数,所以width必须是8的整数倍
        imageWidth>>=3;                                   //像素宽度转化为字节个数,所以width必须是8的整数倍
        if(bShowPicFlag)
        {
                LCD12864_writeCmd(0x36);        //改写GDRAM时,开启绘图显示,可防止动画显示时闪动
        }
        else
        {
                LCD12864_writeCmd(0x34);        //改写GDRAM时,关闭绘图显示

        for(j=0;j<height;j++)                   //写GDRAM
        {
                if(y+j>31)                                                        //地址变换
                {
                        LCD12864_writeCmd(0x80+y+j-32);        //垂直坐标
                        LCD12864_writeCmd(0x88+x);                //水平位址

                else

                        LCD12864_writeCmd(0x80+y+j);
                        LCD12864_writeCmd(0x80+x);

                for(i=0;i<width;i++)                                //水平方向写数据,带反白控制

                        LCD12864_writeByte(bReverse?~pImageCode[imageWidth*j+i]:pImageCode[imageWidth*j+i]);
                }
        }
        LCD12864_writeCmd(0x30);
        return 0x02;
}

void LCD12864_clearGDRAM()              //液晶可视区的绘图GDRAM清0
{
    u8 j=0;
    u8 i=0;
    LCD12864_writeCmd(0x34);        //扩展指令
    for(j=0;j<64;j++)                       //垂直方向地址手动增加,当j=64时清整个GDram
    {                                                                //我们只要清可视区的GDRAM就可以了
        LCD12864_writeCmd(0x80+j);  //y轴坐标
        LCD12864_writeCmd(0x80);    //x轴坐标
        for(i=0;i<32;i++)           //水平方向位址自动增加

            LCD12864_writeByte(0x00);
        }

    LCD12864_writeCmd(0x30);  //回到基本指令
}

/*--------------------------------CGRAM start----------------------------------------------*/
void LCD12864_clearCGRAM(u8 CGRAM_groupNum)//将用户自定义编码区CGRAM清0
{        //参数一是CGRAM的4组用户空间组号码(0~3) ,参数二是用户自定义图表或汉字的编码
    u8 i,addr=0;
        bShowPicFlag?LCD12864_writeCmd(0x36)CD12864_writeCmd(0x34);//扩展指令,绘图开关保持
    LCD12864_writeCmd(0x02);            //SR等于0,允许设置卷动地址
    LCD12864_writeCmd(0x30);            //恢复为8位并行,基本指令集
    addr=(CGRAM_groupNum<<4)|0x40;        //将CGRAM空间号转换为相应存储地址
    LCD12864_writeCmd(addr);                //定位到该位址(用户空间位址范围0x40-0x7F共128字节)
    for(i=0;i<16;i++)                                //将用户自定义编码写入该16*16位元组空间
    {
        LCD12864_writeByte(0);                //连续写2个字节共16位
        LCD12864_writeByte(0);
    }
}

void LCD12864_writeScrollCGRAM(u8 CGRAM_groupNum, u8* pUserCode)//将用户自定义编码写入CGRAM
{        //参数一是CGRAM的4组用户空间组号码(0~3) ,参数二是用户自定义图表或汉字的编码
    u8 i,addr=0;
        if(bShowPicFlag)

                LCD12864_writeCmd(0x36);        //开启绘图显示,可流畅播放动画

        else

                LCD12864_writeCmd(0x34);        //默认关闭绘图显示
        }
    LCD12864_writeCmd(0x02);            //SR等于0,允许设置卷动地址
    LCD12864_writeCmd(0x30);            //恢复为8位并行,基本指令集
    addr=(CGRAM_groupNum<<4)|0x40;        //将CGRAM空间号转换为相应存储地址
    LCD12864_writeCmd(addr);                //定位到该位址(用户空间位址范围0x40-0x7F共128字节)
    for(i=0;i<16;i++)                                //将用户自定义编码写入该16*16位元组空间

        LCD12864_writeByte(pUserCode[i*2]);                 //连续写2个字节共16位
        LCD12864_writeByte(pUserCode[i*2+1]);
    }
}

void LCD12864_writeCGRAM(u8 CGRAM_groupNum, u8* pUserCode)//将用户自定义编码写入CGRAM
{        //参数一是CGRAM的4组用户空间组号码(0~3) ,参数二是用户自定义图表或汉字的编码
    u8 i,addr=0;
        if(bShowPicFlag)
        {
                LCD12864_writeCmd(0x36);        //开启绘图显示,可流畅播放动画

        else
        {
                LCD12864_writeCmd(0x34);        //默认关闭绘图显示
        }
    LCD12864_writeCmd(0x02);            //SR等于0,允许设置卷动地址
    LCD12864_writeCmd(0x30);            //恢复为8位并行,基本指令集
    addr=(CGRAM_groupNum<<4)|0x40;        //将CGRAM空间号转换为相应存储地址
    LCD12864_writeCmd(addr);                //定位到该位址(用户空间位址范围0x40-0x7F共128字节)
    for(i=0;i<16;i++)                                //将用户自定义编码写入该16*16位元组空间
    {
        LCD12864_writeByte(pUserCode[i*2]);                 //连续写2个字节共16位
        LCD12864_writeByte(pUserCode[i*2+1]);
    }
}

void LCD12864_showScrollCGRAM(u8 row,u8 cols,u8 CGRAM_groupNum)//滚动CGRAM
{        //row(0-3),        cols(0-15)
        //第三个参数是用户空间号码(0~3共4组空间号码),该号码乘2就是它所对应的[调用用户空间编码]
    LCD12864_setScrollPos(row,cols);
    LCD12864_writeByte(0x00);//4组用户空间的编码的高字节都固定为0,我猜这是为和E文ASCII码区分开
    LCD12864_writeByte(CGRAM_groupNum*2);        //对应编码00h,02h,04h,06h
        LCD12864_showCGRAM(row,cols,CGRAM_groupNum);
}

void LCD12864_showCGRAM(u8 row,u8 cols,u8 CGRAM_groupNum)//定位液晶光标,并显示自定义内容
{        //row(0-3),        cols(0-15)
        //第三个参数是用户空间号码(0~3共4组空间号码),该号码乘2就是它所对应的[调用用户空间编码]
    LCD12864_setPos(row,cols);
    LCD12864_writeByte(0x00);//4组用户空间的编码的高字节都固定为0,我猜这是为和E文ASCII码区分开
    LCD12864_writeByte(CGRAM_groupNum*2);        //对应编码00h,02h,04h,06h
}
/*--------------------------------CGRAM end----------------------------------------------*/

/*--------------------------------DDRAM start----------------------------------------------*/
void LCD12864_earseSomeDDRam(u8 row,u8 cols,u8 dataSize) //擦除N个字节DDRam
{        //row(0-3),cols(0-15),如果起始地址是汉字的低字节,则会一同擦除汉字的高字节
        LCD12864_setPos(row, cols);                                   //定位
        if(cols%2!=0)                                                           //如果从奇数列开始

                LCD12864_readByte();                                   //空读一次,让位址指针移动半字
                if(LCD12864_readByte()>127)                           //检测高位是否是汉字码

                        LCD12864_setPos(row, cols);                   //是汉字码的话要擦除,不然要乱码
                        LCD12864_writeByte(' ');                   //其实是写空格,看不到了就等于擦除了
                }                                                                           //连续写2个0的话是乱码
        }
        while(dataSize--)                                                   //擦除
        {
                if(cols)                                                           //cols>0
                {
                        if(0==cols%16)                                           //如果一行满了
                        {
                                row++;                                                   //准备将光标移到下一行
                                cols=0;                                                   //列坐标置于行首
                                LCD12864_setPos(row, cols);           //设置新光标
                        }

                LCD12864_writeByte(' ');                           //其实是写空格,但为啥不写0呢
                cols++;                                                                   //因为0与是CGRAM重码了,写2个0会乱码的
        }

}

/*****************************************************************************************
pBuf如果用来修饰字符串,dataSize=strlen(pBuf);
pBuf如果是一个字符数组,dataSize=sizeof(pBuf);
strlen()虽然也可以用来计算字符数组长度,但遇到'\0'时就会返回,不会再计算后面的其他字符
在VC中strlen()只能计算字符串长度,不能计算字符数组,否则编译出错
sizeof("你好5"),sizeof("你好56"),最终液晶光标位置是一样的,故不要用sizeof计算字符串
*****************************************************************************************/
void LCD12864_writeData(u8 row,u8 cols,u8* pBuf,u8 dataSize)//写数据
{        //支持全角半角字符及中英混合的字符串,也可写入字符串的子串,(行坐标0~3,列坐标0~15)
        u8 flag=0;                                                                        //液晶低字节ram数据检测标志,0不检测
    LCD12864_setPos(row, cols);                                        //设置光标
        if(cols%2!=0)                                                                //列号不为偶数(汉字在液晶上要偶对齐)
        {        //要让位址空移一个字节,执行下面这句读操作后,效果是达到了
                LCD12864_readByte();//但AC值没变,我怀疑除了这个AC字型指针,另有一个标志位没公开)
                flag=1;                                                                        //此时需要检测液晶低位字节ram
        }                                                                                        //因为高位字节现在可能是汉字码

    while(dataSize--)                                                        //循环处理目标字节流
    {
                if(0==cols%2)                                                        //偶对齐时,对于ram高字节
                {
                        if(*pBuf>127)                                                //如果写入ram的高字节是汉字码
                        {
                                flag=0;                                                        //下一次不要检测低字节,因为肯定是汉字了
                        }
                        else                                                                //如果高字节是半角字符
                        {
                                flag=1;                                                        //若在低字节ram写入汉字就乱码了,故检测
                        }
                }

                if(cols%2!=0)                                                    //对于液晶低字节

                        if(flag)                                                        //如果要检测低字节

                                if(*pBuf>127)                                        //如果低字节是汉字码
                                {
                                        LCD12864_writeByte(0x20);        //插入一个空格
                                        cols++;                                                //字节计数器++
                                        flag=0;                                                //清检测标志
                                }
                        }
                }

                if(cols)                                                                //行尾检测

                        if(0==cols%16)                                                //如果一行满了

                                row++;                                                        //准备将光标移到下一行
                                cols=0;                                                        //列坐标置于行首
                                LCD12864_setPos(row, cols);                //设置新位址
                        }
                }

                LCD12864_writeByte(*pBuf++);                        //终于可以写数据了
                cols++;                                                                    //列号累加
    }
}

//滚屏模式的写数据函数
void LCD12864_writeScrollData(u8 row,u8 cols,u8* pBuf,u8 dataSize)//写数据,卷动模式
{        //支持全角半角字符及中英混合的字符串,也可写入字符串的子串,(行坐标0~3,列坐标0~15)
        u8 flag=0;                                                                        //液晶低字节ram数据检测标志,0不检测
        LCD12864_writeData(row,cols,pBuf,dataSize);
    LCD12864_setScrollPos(row, cols);                                        //设置光标
        if(cols%2!=0)                                                                //列号不为偶数(汉字在液晶上要偶对齐)
        {        //要让位址空移一个字节,执行下面这句读操作后,效果是达到了
                LCD12864_readByte();//但AC值没变,我怀疑除了这个AC字型指针,另有一个标志位没公开)
                flag=1;                                                                        //此时需要检测液晶低位字节ram
        }                                                                                        //因为高位字节现在可能是汉字码

    while(dataSize--)                                                        //循环处理目标字节流
    {
                if(0==cols%2)                                                        //偶对齐时,对于ram高字节

                        if(*pBuf>127)                                                //如果写入ram的高字节是汉字码
                        {
                                flag=0;                                                        //下一次不要检测低字节,因为肯定是汉字了
                        }
                        else                                                                //如果高字节是半角字符
                        {
                                flag=1;                                                        //若在低字节ram写入汉字就乱码了,故检测
                        }
                }

                if(cols%2!=0)                                                    //对于液晶低字节

                        if(flag)                                                        //如果要检测低字节
                        {
                                if(*pBuf>127)                                        //如果低字节是汉字码

                                        LCD12864_writeByte(0x20);        //插入一个空格
                                        cols++;                                                //字节计数器++
                                        flag=0;                                                //清检测标志
                                }
                        }
                }

                if(cols)                                                                //行尾检测

                        if(0==cols%16)                                                //如果一行满了

                                row++;                                                        //准备将光标移到下一行
                                cols=0;                                                        //列坐标置于行首
                                LCD12864_setScrollPos(row, cols);                //设置新位址
                        }
                }

                LCD12864_writeByte(*pBuf++);                        //终于可以写数据了
                cols++;                                                                    //列号累加
    }
}

void  LCD12864_startScroll(u8 scrollNum,u16 delay_ms)  //滚动
{        //scrollNum建议值为64
        u8 i;
        LCD12864_writeCmd(0x34);
        LCD12864_writeCmd(0x03);
        for(i=0x40;i<0x40+scrollNum;i++)
        {
                LCD12864_writeCmd(i); //设置卷动地址
                delayms(delay_ms);                    //实际使用时建议用定时器处理

        LCD12864_writeCmd(0x40);  //补滚一行
        LCD12864_writeCmd(0x30);
}

void LCD12864_setScrollPos(u8 row, u8 cols)                //设置光标位置 ,卷动模式
{                                                                                                //row行坐标0~3
        u8 newPos=0;                                                                //cols列坐标0~15
        switch(row)

                case 0:

                        row=0xa8;
                }
                break;
                case 1:

                        row=0xb8;
                }
                break;
                case 2:

                        row=0xa0;

                break;
                case 3:
                {
                        row=0xb0;

                break;
                default:                //如果需要检测行坐标范围,可在这里加代码
                break;
        }
        newPos=row+cols/2;        //液晶写指令坐标只能8级,我的函数中列坐标是16级的,支持半角全角混合
        LCD12864_writeCmd(newPos);

void LCD12864_setPos(u8 row, u8 cols)                        //设置光标位置
{                                                                                                //row行坐标0~3
        u8 newPos=0;                                                                //cols列坐标0~15
        switch(row)

                case 0:
                {
                        row=0x80;
                }
                break;
                case 1:
                {
                        row=0x90;

                break;
                case 2:
                {
                        row=0x88;

                break;
                case 3:
                {
                        row=0x98;
                }
                break;
                case 4:
                {
                        row=0xa0;

                break;
                case 5:

                        row=0xb0;
                }
                break;
                case 6:

                        row=0xa8;

                break;
                case 7:

                        row=0xb8;

                break;

                default:                //如果需要检测行坐标范围,可在这里加代码
                break;
        }
        newPos=row+cols/2;        //液晶写指令坐标只能8级,我的函数中列坐标是16级的,支持半角全角混合
        LCD12864_writeCmd(newPos);
}
/*
void LCD12864_setPos(u8 row, u8 cols)                        //设置光标位置
{                                                                                                //row行坐标0~3
        u8 newPos=0;                                                                //cols列坐标0~15
        switch(row)
        {
                case 0:
                {
                        row=0x80;
                }
                break;
                case 1:

                        row=0x90;
                }
                break;
                case 2:
                {
                        row=0x88;

                break;
                case 3:

                        row=0x98;

                break;
                default:                //如果需要检测行坐标范围,可在这里加代码
                break;
        }
        newPos=row+cols/2;        //液晶写指令坐标只能8级,我的函数中列坐标是16级的,支持半角全角混合
        LCD12864_writeCmd(newPos);

         */

void LCD12864_init()                                  //初始化

        delayms(40);                                          //rst由低到高后保持40ms以上,我们的rst接VCC
        LCD_PSB= 1;                                                    //选择并口方式

        LCD12864_writeCmd( B(110000) );          //0x30,启用基本指令集
        delayXus(15);                                          //要求延时100us以上,(8+6x)*1.085=106us

        LCD12864_writeCmd( B(110000) );   //0x30,要求写2次该指令
        delayXus(5);                                           //要求延时37us以上,(8+6x)*1.085=41us

    LCD12864_writeCmd( B(1100) );          //0x0f,整体显示,游标,游标反白
        delayXus(15);                                          //要求延时100us以上

        LCD12864_writeCmd( B(0001) );          //0x01,清屏指令,整屏幕写满空格
        delayms(10);                                           //要求延时10ms以上

        LCD12864_writeCmd( B(110) );          //0x06,进入模式设置,游标自动指向下一位置,

        delayms(5);                                                    //手册上没说这里要延时,额,还是加上吧
}

void LCD12864_writeCmd(u8 cmd)                    //写指令
{
        while(LCD12864_isBusy());
        LCD_EN=0;                                                   //使能 拉低
        LCD_RW=0;                                                   //写
        LCD_RS=0;_nop_();                                  //命令

        LCD_EN=1;                                                  //使能
        LCD_dataBus=cmd;                                  //送指令
        _nop_();_nop_();                              //稳定

        LCD_EN=0;_nop_();                           //取走

void LCD12864_writeByte(u8 dat)                     //写一个字节
{
        while(LCD12864_isBusy());
        LCD_EN=0;                                 //使能先拉低
        LCD_RW=0;                                 //写
        LCD_RS=1;_nop_();                 //数据

        LCD_EN=1;
        LCD_dataBus=dat;
        _nop_();_nop_();                 //延时大于1.5us

        LCD_EN=0;_nop_();                 //下降沿取走数据
}

u8 LCD12864_readByte()                  //读数据暂存器Data Register
{                                                         //用的时候要空操作一次
        u8 temp=0;
        while(LCD12864_isBusy());//忙检测
        LCD_dataBus=0xff;                 //用总线读数据时必须先置为输入模式
        LCD_EN=0;                                 //使能线拉低
        LCD_RW=1;                                 //读
        LCD_RS=1;_nop_();                 //数据
        LCD_EN=1;_nop_();                 //使能
        temp=LCD_dataBus;                 //取走数据

        _nop_();
        LCD_EN=0;                                 //使能恢复
        return temp;

bool LCD12864_isBusy()                   //检测液晶是否忙
{
        if(LCD12864_readIR() & 0x80) //检测BF位
        {
                return TRUE;                  //忙

        return FALSE;                          //不忙

u8 LCD12864_readIR()                 //读指令暂存器Instruction Register

        u8 temp=0;
        LCD_EN=0;                                 //使能准备
        LCD_RW=1;                                 //读
        LCD_RS=0;_nop_();                 //命令字
        LCD_dataBus=0xff;               //准备输入
        LCD_EN=1;_nop_();             //使能
        temp=LCD_dataBus;                 //提取数据

        _nop_();
        LCD_EN=0;                                 //使能拉低
        return tem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