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和软件兼容i2c协议的24Cxx系列EEPROM存储器

楼主(2019-01-15):
硬件和软件兼容i2c协议的24Cxx系列EEPROM存储器

硬件上由于24c01的A0A1A2管脚不允许悬空,故暂时的想法是兼容24c02 ---24c16
使用一个dip8封装的芯片插座,A0 A1 A2管脚都悬空即可,换芯片方便
软件上24c02地址只有8位,而其他型号是大于8位的,故地址参数使用16位
256个字节作为一个大页,即largePage,测试芯片24c04空间有512字节

上代码,求测试和讨论

#include "MY51.H"
//转载请注明:  求测试讨论
//stc89c52rc,11.0592MHz晶振
sbit sda=P2^0;                //总线连接口定义
sbit scl=P2^1;                //总线连接口定义

void delayus()                 //需要4个机器周期,大概4.34us
{
        ;                                //晶振频率11.0592M,机器周期为1.085微秒
}

void iic_start()          //启动信号
{
        sda=1;
        scl=1;
        delayus();                //sda和scl同为高电平保持4.7us以上
        _nop_();                //1.085us,共5.78us
        sda=0;                         //下降沿
        delayus();                //sda低电平保持4us以上        ,这里是4.34us满足要求
}

void iic_stop()                //停止信号
{
        sda=0;_nop_();        //准备状态
        scl=1;
        delayus();                //该状态稳定时间要求保持4us以上
        sda=1;                        //scl高电平期间,sda来一个上升沿
        delayus();                //sda保持4.7us以上,4.34加上函数返回时间大于4.7us
                                        //注:此时scl和sda都为1
}

void iic_sendByte(u8 byteData) //mcu发送一个字节
{
        u8 i;
        u8 temp=byteData;
        for(i=0;i<8;i++)
        {
                temp=temp<<1;    //移动后最高位到了PSW寄存器的CY位中
                scl=0;                         //准备
                _nop_();                 //稳定一下
                sda=CY;                         //将待发送的数据一位位的放到sda上
                _nop_();
                scl=1;                     //每一个高电平期间,ic器件都会将数据取走
                _nop_();
        }

        scl=0;                                 //如果写成scl=1;sda=1就是停止信号,不能这么写
        _nop_();
        sda=1;                                 //释放总线,数据总线不用时要释放
        _nop_();
}

u8 iic_readByte()                         //读一个字节
{
        u8 i,temp;
        scl=0;                                        //准备读数据
        _nop_();
        sda=1;                                        //释放总线
        _nop_();

        for(i=0;i<8;i++)
        {
                scl=1;                                //mcu开始取数据
                delayus();                        //scl为高电平后,ic器件就会将1位数据送到sda上
                                                        //总共用时不会大于4.34us,然后就可以让mcu读sda了
                temp=(temp<<1)|sda; //读一位保存到temp中
                scl=0;
                delayus();

        return temp;
}

bool iic_checkACK()                  //处理应答信号
{
        u8 errCounts=255;           //定义超时量为255次
        scl=1;
        _nop_();

        while(sda)                          //在一段时间内检测到sda=0的话认为是应答信号
        {
                if(0==errCounts)

                        scl=0;                  //钳住总线
                        _nop_();
                        return FALSE; //没有应答信号

                errCounts--;
        }

        scl=0;                             //钳住总线,为下1次通信做准备
        _nop_();
        return TRUE;             //成功处理应答信号
}

void iic_init()                     //总线初始化
{
        scl=1;
        sda=1;
        delayus();
}

void iic_sendACK(bool b_ACK)  //发送应答或非应答信号
{
        scl=0;                        //准备
        _nop_();

        if(b_ACK)                //ACK        发送应该信号

                sda=0;
        }
        else                        //unACK        发送非应答信号

                sda=1;
        }

        _nop_();
        scl=1;
        delayus();                 //大于4us的延时
        scl=0;                    //钳住scl,以便继续接收数据
        _nop_();
}

void AT24Cxx_writeByte(u16 address,u8 dataByte)//向24cxx写一字节数据

        u8 largePage     = address/256;          //24c04是512字节(寻址范围0~511),largePage最大值是1
        u8 addressOffset = address%256;   //largePage=0的话地址范围是(0~255)
        iic_start();
        iic_sendByte(0xa0|(largePage<<1));//控制字,前4位固定1010,后三位是器件地址,末位0是写
        iic_checkACK();                                      //mcu处理应答信号
        iic_sendByte(addressOffset);            //指定要写入的器件内地址在        largePage块中的偏移
        iic_checkACK();
        iic_sendByte(dataByte);                   //写数据
        iic_checkACK();
        iic_stop();
        delayms(2);
        //按字节写入时,24cxx在接收到停止信号后将数据擦写到内部,这需要时间
        //并且在这段时间内不会响应总线上的任何请求,故让mcu有2毫秒以上的等待
}

void AT24Cxx_writeData(u16 address,u8 numBytes,u8* buf)//写入任意长度数据(最大256字节)
{
        while(numBytes--)
        {
                AT24Cxx_writeByte(address++,*buf++);

}

void AT24Cxx_readData(u16 beginAddr,u8 dataSize,u8* buf)//读取任意长度字节到缓冲区buf中
{
        u8 largePage     = beginAddr/256;        //计算largePage,256字节为一大页
        u8 addressOffset = beginAddr%256;        //计算相对于largePage的偏移
        iic_start();                                                  //起始信号
        iic_sendByte(0xa0|(largePage<<1));        //控制字,写
        iic_checkACK();                                                //处理应答信号
        iic_sendByte(addressOffset);                //要读取的目标地址偏移
        iic_checkACK();                                                //处理应答信号
        iic_start();                                                   //发送起始信号
        iic_sendByte(0xa1|(largePage<<1));        //控制字,读
        iic_checkACK();                                                //处理应答信号
        while(dataSize--)                                        //读取dataSize个字节,最大256个字节
        {                                                                        //dataSize用u16类型会暴掉ram的
                *buf++=iic_readByte();                        //读取一个个字节并保存到缓冲区buf中
                iic_sendACK(dataSize);                  //发送应答,当dataSize为0时mcu发送非应答
        }
        iic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void main()//测试
{
        u8 buf[3];                                                                                //接受数据的缓冲区
        u8 arr[7]={0x06,1,2,3,4,0x55,0x33};                                //待写入的数据

        iic_init();                                                                                //总线初始化
        AT24Cxx_writeData(0x00+256,sizeof(arr),arr);        //向指定地址处开始写入7字节的数据

        P1=0xff;                                                                                 //调试代码,用P1口的led显示
        delayms(1000);                                                                         //调试代码

        AT24Cxx_readData(0x00+256,sizeof(buf),buf);           //从指定地址开始读3个字节
        P1=buf[2];        //也就是2                                                                        //led灯显示数值

        while(1)
        {
                P1=~P1;
                delayms(500);
        }
}

//my51.h中主要用到
#include<reg52.h>

#include"mytype.h"
void delayms(u16 ms)     //软延时函数
{
        u16 i,j;
        for(i=ms;i>0;i--)
        {
        for(j=113;j>0;j--)
        {}
        }
}

对代码进行了改进
去掉了在写数据时的
delayms(2);
这句软延时代码低效 ,而且没有保障

改成加一个检测函数
bool check_icWriteComplete()   //检测eeprom是否对内部擦写完成
{
iic_start();
 iic_sendByte(0xa0);
return iic_checkA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