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学习笔记(4)--各类符号详解

楼主(2019-01-16):
Pspice学习笔记(4)--各类符号详解

1 电源与接地符号的绘制
电源符号:
符号库中有两类电源符号,一类是CAPSYM库中提供的4种电源符号,它仅仅在电路图中表示该出连接的是一种电源,本身不具有电压值。
Tips:在电路中具有相同名称的几个电源符号是相连的,即使相互间没有采用互连线连接。

另一类电源符号是由SOURCE库中提供的。这些符号真正代表一种激励电源,通过设置可以设定一定的电平值。

接地符号:

CAPSYM库中提供的4种接地符号只代表一种电学上相连的符号。

SOURCE库中提供的地符号(符号名称为“0”)才代表电位为0的“地”。

选用规则:

调用pspice对模拟电路进行模拟分析时,电路中一定要有一个电位为0的接地点。这种零电位接地符号必须是source库中的名称为0的零电位符号。

如果要使用CAPSYM中的电源或接地符号,则还需要调用SOURCE中的符号进一步说明这些电源和接地符号的电平值。

2 端口连接符号的绘制(Off-page connector):

规模较大的电路,采用拼接式电路图设计方案,即用几张纸绘制该电路。各图纸之间的连接方式采用off-page connector(端口连接符)表示,不同电路图纸上具有相同名称的端口连接符之间在电学上是相连的。

电连接标识符:单页电路图中,名称相同,未用互连线连接,在电学上互连。

端口标识符:单页电路图中,在输入输出端加上off-page connector,这样可以在模拟过程中显示分析这些端口处的信号变化情况,因此端口连接符又叫端口标识符。

存放于CAPSYM库中,符号种类分别为offpageleft-L和offpageleft-R。

3  图纸标题栏的绘制:

每一张电路图纸的右下角会自动放置图纸标题栏,(place/Title Block)中决定了标题栏的具体样式以及其中各项的填入内容。

标题栏中尖括号括起来的项目需要由用户填入。

4  互连线的绘制:

执行互连线绘制需执行place/wire命令,光标由箭头变十字标。

两条互连线十字交叉或者丁字形相接时,只有在交点处出现实心圆形的连接结点,才表示这两条互连线在电学上是相连的。若无连接节点,则表示相应两条互连线在电学上不相连。

5  节点名的设置

电路中电学上相连的互连线、总线、元器件引出段等构成一个节点。

6  总线的绘制

总线实际上是一种包含多位信号的互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