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pageup和pagedown实现换层的skill,谢谢!

楼主(2019-01-15):
多层板在检查PCB时,使用pageup和pagedown换层可以方便检查,谢谢!

网友A:
thank's for your provi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ank's for your provide

答非所问。。。。。。。。。。

网友B:
    我就在用,版主deargds写的,下面是原贴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421&highlight=%C7%D0%BB%B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在用,版主deargds写的,下面是原贴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421&h ...

    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就在用,版主deargds写的,下面是原贴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421&h ...

    为啥我使用PgUp和PgDn后不行,调用不进来显示not found??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我使用PgUp和PgDn后不行,调用不进来显示not found??求助

    可以了,skill调入的时候有个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