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18管脚name位置的问题

楼主(2019-01-15):
最近刚开始学习AD18,我发现AD18原理图符号管脚name不可以手动调整,也不可以通过输入坐标的方式上下移动,只能左右移动。有没有其他方法移动管脚name的垂直位置?

网友A:
把那个 Custom Position 勾选去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那个 Custom Position 勾选去掉试试

勾掉就不能修改了

楼主:
就没人知道么?这么大个论坛

网友(2019-02-27):
只能先选择custom position,然后修改margin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