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电源滤波电路中电容打地孔的数量问题???

楼主(2019-01-16):
在网上看到有人说了如下理论:
    电源电容处的回流地过孔数量要与输入/输出过孔数一样多。
    对于这个理论我表示有点怀疑,电源的滤波电容和上下拉电阻都属于功耗很小的
    元器件,电流经过电容回流到地孔的电流应该很小。所以没必要打这么多孔!
    理论上1个过孔打在电容滤波附件就可以了吧。大的电容多打2个也无所谓?

至于输入/输出过孔是不是也要一样?我也表示怀疑。毕竟电源频率很小,且输出
    过孔太多是不是有影响输出波形的嫌疑???毕竟过孔上LC参数还是存在的?
    我的理解是输出过孔数量够载流就可以了!

    请各位说说这些话是否正确?

网友:
    我的理解是输出过孔数量够载流就可以了。赞同这个

网友:
    没有这么做过

网友A:
    “输出过孔太多可能影响输出波形”——只会有好的影响
除了这句,我觉得你说的都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过孔太多可能影响输出波形”——只会有好的影响
    除了这句,我觉得你说的都对

    好像也有道理~
    太多的孔在上平面上不会略微增加的增加输出的LC参数吗?
毕竟过孔上是有寄生LC参数的存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也有道理~
太多的孔在上平面上不会略微增加的增加输出的LC参数吗?
    毕竟过孔上是有寄生LC参数的存 ...

    增加过孔是减少L,增加C,起到滤波的效果啊。

网友B:
    个人看法, 电源上过孔LC效应是可以忽略的,因为频率比较低。

另外输出电容的电源和地,都需要按照电流大小打足够多的空。 另外输出电容和输入电容的地要靠近,围的面积要尽量小

网友:
    提下S参数对比不就知道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看法, 电源上过孔LC效应是可以忽略的,因为频率比较低。

    另外输出电容的电源和地,都需要按照电流 ...

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过孔是减少L,增加C,起到滤波的效果啊。

好像也~对!

网友(2019-07-24):
    不懂,求大神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