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单片机智能交通灯 设计方案论证报告 仿真,程序,正式论文等

楼主(2019-01-16):
单片机智能交通灯 设计方案论证报告 仿真,程序,正式论文等

该文件包括了电路图,仿真,程序,论文,资料等。当时是课设时做得,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所有资料下载:

下面是交通灯设计方案论证报告,压缩包里面还有完整的word格式的正式论文下载,很全面.

专业课程设计设计方案论证报告

一、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交通灯在我们的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与人们的生命安全息息相关,同时也关系到交通的正常运行。随着人们安全意识的逐渐增高,人们对安全也有了新的认识,所以交通部门要认识到交通灯控制系统的重要性,努力完善交通控制系统。
二、课题研究的主要任务和预期目标
1.主要任务及要求
①东西、南北方向均有红、黄、绿三种信号灯
②带紧急制动按钮,按钮按下,所有方向亮红灯;再次按下,恢复正常显示
③夜间模式按钮按下,所有方向显示黄灯闪烁
④实时提醒绿灯亮的剩余时间
⑤并可实现通行时间的按键输入。例如(1)南北红灯亮维持25S。在南北红灯亮的同时东西绿灯也亮,并维持20S。到20S时,东西绿灯闪烁,闪烁3S后熄灭。在东西绿灯熄灭时,东西黄灯亮,并维持2S。到2S时,东西黄灯熄,东西红灯亮。同时,南北红灯熄灭,南北绿灯亮。(2)东西红灯亮维持30S。南北绿灯亮维持25S。然后闪烁3S,熄灭。同时南北黄灯亮,维持2S后熄灭,这时南北红灯亮,东西绿灯亮。
2.预期目标
实现主要任务及要求,并在其基础上增添人行指示灯等其他功能。
三、设计方案
1.设计思想(总体的设计思路想法)
    一个交通指示灯系统分为指示灯显示、倒计时显示两个大部分。指示灯显示部分中各个灯的情况如图所示。
    倒计时部分则利用晶振进行计时,设计一个1s的定时,设置初始值后每1s将初始值-1,并输出给数码管,从而达到倒计时的功能。
2.方案论证(要有多种方案的比较)

方案1:采用标准STC89C51单片机作为控制器通行倒计时显示采用2位LED数码管;指示灯采用发光二极管;LED显示采用动态扫描,以节省端口。紧急情况采用中断完成。以上系统结构框架设计,单片机端口刚好满足要求。该系统具有电路的简单,设计方便,显示清晰等特点。整体框图、流程图如图所示。

方案2:采用SCT89C2051单片机作为控制器,通行倒计时采用16X16点阵LED发光管;列驱动采用74LS595以实现串行端口扩展,行驱动采用4/16译码器74LS154动态扫描;译码器74LS154生成16条行选通信号线,再经过驱动器驱动对应的行线。每条行线上需要较大的驱动电流,应选用大功率三极管作为驱动。这种方案显示可以更加清晰明了,单片机占用端口少,但是需要大量硬件,电路复杂,耗电量大。整体电路如下图

3.设计中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和措施
问题一:如何实现倒计时与灯的变化相同步
在整个交通系统中,指示灯与倒计时相同步是重要的问题,设定的时间不光是倒计时也是指示灯的显示时间,因此解决此问题就变得尤为重要。
问题二:如何能够调节数码管所显示的数值
任务要求需要使得倒计时时间可调,那就需要将数码管显示的数值进行合理调整,同时还要确保时间和指示灯相对应。
解决方案一:可以看出,无论倒计时数十多少,指示灯发生变化的时间都是最后5s,因此,我们想出的方案是,不用想倒计时一共是多少时间而是仅在最后5s时做出判断,判断出是绿灯闪烁还是黄灯亮起。
解决方案二:对于数码管数值调整,可以想到+1/-1的调整程序,这类程序,我们在单片机的课程中已经学习,通过+1/-1的程序从而实现对数码管数值的调整。
四、课题进度安排
1、第一天至第三天:熟悉课题、查阅资料、合理分工、撰写方案论证报告。
2、第四天至十一天:硬件电路设计及软件设计。
3、十二天至十九天:实物的焊接及调试。
4、二十至二十一天:准备材料答辩。

单片机智能交通指示灯仿真效果图:

智能交通指示灯的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0     1    2    3           4           5        6                 7          8           9
uchar code smg_du[]={0xc0,0xf5,0x8c,0x94,0xb1,0x92,0x82,0xf4,0x80,0x90};

uchar dis_smg[10] = {0xc0,0xf5,0x8c,0x94,0xb1,0x92,0x82,0xf4,0x80,0x90};
uchar smg_i = 4;    //位数

sbit smg_we1 = P2^0;
sbit smg_we2 = P2^1;
sbit smg_we3 = P3^6;
sbit smg_we4 = P3^7;
sbit LE1                 = P3^3;
sbit LE2                 = P3^3;

char dx_s = 0;                                                        //倒计时开始
char nb_s = 0;
sbit dx_red    = P2^4;            //东西红灯
sbit dx_green  = P2^3;                        //东西绿灯
sbit dx_yellow = P2^2;                        //东西黄灯

sbit nb_red    = P2^7;                        //南北红灯
sbit nb_green  = P2^6;                        //南北绿灯
sbit nb_yellow = P2^5;                        //南北黄灯

bit flag_1s = 0;                                                //延时标志
bit flag_500ms;
bit flag_dx_nb;
uchar flag_5m_value;
uchar i;
uchar nb_time = 10,dx_time = 15;   //东西南北时间初值
uchar flag_jdgz ;                             //交通灯

// 数码管为位选
void smg_we_switch(uchar i)
{
        switch(i)
        {
                case 0: smg_we1 = 0;  smg_we2 = 1; smg_we3 = 1;  smg_we4 = 1; break;
                case 1: smg_we1 = 1;  smg_we2 = 0; smg_we3 = 1;  smg_we4 = 1; break;
                case 2: smg_we1 = 1;  smg_we2 = 1; smg_we3 = 0;  smg_we4 = 1; break;
                case 3: smg_we1 = 1;  smg_we2 = 1; smg_we3 = 1;  smg_we4 = 0; break;
        }
}

// 延时程序

void delay_0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10;j++);
}

// 数码管显示

void display()
{
        uchar i;
        for(i=0;i<smg_i;i++)
        {
                P0 = 0xff;
                smg_we_switch(i);
                P0 = dis_smg;
                delay_01ms(3);
        }
}

//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time0_init()
{
        EA  = 1;
        TMOD = 0X11;
        ET0 = 1;
        TR0 = 1;
        ET1 = 0;
        TR1 = 0;
}

// 交通灯管理

void jiaotongdeng_dis()

        if(flag_1s == 1)
        {
                flag_1s = 0;
                if(dx_s == 0)
                {
                        if(flag_dx_nb == 1)

                                dx_s = nb_time;          //南北时间
                                nb_s = dx_time;

                        else

                                dx_s = dx_time;          //东西时间
                                nb_s = nb_time;
                                }
                        flag_dx_nb = ~flag_dx_nb;
                }
                dx_s --;
                nb_s --;
        }
        dis_smg[0] = smg_du[dx_s % 10] ;
        dis_smg[1] = smg_du[dx_s / 10] ;
        dis_smg[2] = smg_du[nb_s % 10] ;
        dis_smg[3] = smg_du[nb_s / 10] ;

// 东西时间
                if(flag_dx_nb == 0)
{
                        if(nb_s > 5)

                                dx_red    = 1;  //东西红灯灭
                                dx_green  =        0;        //东西绿灯亮
                                dx_yellow = 1;        //东西黄灯灭
                                nb_red    = 0;  //南北红灯亮
                                nb_green  =        1;        //南北绿灯灭
                                nb_yellow = 1;        //南北绿灯亮
                                flag_5m_value = 0;

                         if(nb_s >= 0&&nb_s <= 5)                 //绿灯闪烁

                                dx_red    = 1;            //东西红灯灭
                                dx_yellow  =        1;          //东西黄灯灭
                                nb_red    = 0;            //南北红灯亮
                                nb_green  =        1;                  //南北绿灯灭
                                nb_yellow = 1;                  //南北黄灯灭
                                if(flag_500ms == 0) //绿灯闪烁

                                        dx_green = 0;

                                else
{
                                        dx_green = 1;
                                }

                        if(nb_s==0)
{
                                dx_red    = 1;  //东西红灯灭
                                dx_green  =        1;        //东西绿灯灭
                                dx_yellow = 0;        //东西黄灯亮
                                nb_red    = 0;  //南北红灯亮
                                nb_green  =        1;        //南北绿灯灭
                                nb_yellow = 1;        //南北黄灯灭

// 南北时间
                if(flag_dx_nb == 1)
{                        LE1=1;
                        if(dx_s > 5)
{
                                dx_red    = 0;     //东西红灯亮
                                dx_green  =        1;           //东西绿灯灭
                                dx_yellow = 1;           //东西黄灯灭
                                nb_red    = 1;     //南北红灯灭
                                nb_green  =        0;           //南北绿灯亮
                                nb_yellow = 1;           //南北黄灯灭
                                flag_5m_value = 0;

                        if(dx_s >= 0&&dx_s <= 5)                 //绿灯闪烁
{
                                dx_red    = 0;     //东西红灯亮
                                dx_green  =        1;           //东西绿灯灭
                                dx_yellow = 1;           //东西黄灯灭
                                nb_red    = 1;     //南北红灯灭
                                nb_yellow =        1;           //男别黄灯灭
                                if(flag_500ms == 0)           //绿灯闪烁
{
                                        nb_green = 0;

                                else
{
                                        nb_green = 1;
                                }

}
}
// 按键设置
uchar key_can;         //定义按键键值

void key()         //按键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can = 5;                   //键值最大
        P1 |= 0x1f;
        if((P1 & 0x1f) != 0x1f)                //确定按键

                delay_01ms(1);                     //消除抖动
                if(((P1 & 0x1f) != 0x1f) && (key_new == 1))
                {                                                //确定键值按下
                        key_new = 0;
                        switch(P1 & 0x1f)

                                case 0x1e:  key_can = 1;  break;         //模式键
                                case 0x1d:  key_can = 2;  break;         //加键
                                case 0x1b:  key_can = 3;  break;         //减键
                                case 0x17:  key_can = 4;  break;         //紧急模式键

                }

        else
                key_new = 1;
}

uchar menu_1,flag_s;

// 四种键值
void key_with()

        if(key_can == 4)   //紧急模式
        {
                flag_jdgz ++;
                if(flag_jdgz > 1)
                        flag_jdgz = 0;
                if(flag_jdgz == 1)         //  全部红灯亮
                {
                        dx_red    = 0;
                        dx_green  =        1;
                        dx_yellow = 1;
                        nb_red    = 0;
                        nb_green  =        1;
                        nb_yellow = 1;
                }

        }
        if(key_can == 1)          //模式键
        {
                menu_1 ++;
                if(menu_1 > 3)
                {
                        menu_1  = 0;
                }

        if(menu_1 == 2)           //东西时间调整

                if(key_can == 2)
                {
                        dx_time ++ ;                //+1
                        if(dx_time > 99)
                                dx_time = 99;

                if(key_can == 3)

                        dx_time -- ;                //-1
                        if(dx_time <= 10)
                                dx_time = 10;
                }
                dis_smg[0] = smg_du[dx_time % 10] ;        //显示时间
                dis_smg[1] = smg_du[dx_time / 10] ;
                dis_smg[2] = smg_du[10] ;
                dis_smg[3] = smg_du[10] ;

        }
        if(menu_1 == 3)           //南北时间调整

                if(key_can == 2)
                {
                        nb_time ++ ;                //+1
                        if(nb_time > 99)
                                nb_time = 99;
                }
                if(key_can == 3)

                        nb_time -- ;                //-1
                        if(nb_time <= 10)
                                nb_time = 10;
                }
                dis_smg[0] = smg_du[10] ;
                dis_smg[1] = smg_du[10] ;
                dis_smg[2] = smg_du[nb_time % 10] ;                //显示时间
                dis_smg[3] = smg_du[nb_time / 10] ;

//主函数
void main()
{
        time0_init();

        dx_s = nb_time;          //初始时间为南北时间
        nb_s = dx_time;
        while(1)

                key();
                if(key_can < 5)
                        key_with();
                                if(menu_1 == 1)         //  夜间模式
        {
                        dx_red    = 1;
                        dx_green  =        1;
                        nb_red    = 1;  //红绿灯不亮
                        nb_green  =        1;

                        if(flag_500ms == 0)  //黄灯闪烁

{
                                        dx_yellow = 0;
                                        nb_yellow = 0;

                                else

                                        dx_yellow = 1;
                                        nb_yellow = 1;
                                }

                if((menu_1 == 0) && (flag_jdgz == 0))
                        jiaotongdeng_dis();
                display();

}

// 定时器中断服务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value;                         //延时10ms
        TH0 = 0x3c;
        TL0 = 0xb0;     //50ms
        value ++;
        flag_5m_value++;
        if(flag_5m_value % 10 == 0)
                flag_500ms = ~flag_500ms;
        if(value >= 20)

                value = 0;
                flag_1s = 1;
        }
}

网友:
楼主弄的这个不错

网友(2020-06-29):
引用 网友A: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