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PI仿真电流密度的咨询

楼主(2019-01-16):
上面两张图片是书中算出来不同铜厚的电流密度要求,条件是在温升20度的情况下,但是为什么是选择250mil的线宽的情况下呢?
我算了一下在200mil的情况下算出来   0.5OZ  铜厚的密度值是71.58 A/mm2

在powerDC  中的电流过孔的密度是 62A/mm2

而电流平面是207  62A/mm2

这样我们在仿真结果出来之后判断的标准要怎么参考计算呢

网友:
我错了,不该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密度是用来估算温升的,你都仿真出来温升了,还看电流密度做啥?看温升是否满足要求啊~
电流密度有什 ...

你从哪里看出来我仿了温升?   我都不知道

网友:
首先,没读通你那话,其次平面电流都20000多了吗?

网友B:
这个电流密度,比较专业的公司做PI都有自己的库。如果贵司没有,线路建议按25度60A/mm2估算即可。

网友:
    这是哪一本书

网友(2020-04-05):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流密度,比较专业的公司做PI都有自己的库。如果贵司没有,线路建议按25度60A/mm2估算即可。

请问是用25度温升?60A/mm2做设计上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