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 lcd1602显示单片机源代码

楼主(2019-01-16):
ds18b20 lcd1602显示单片机源代码

单片机源代码:
nclude <reg52.h>
nclude <intrins.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void delay_50us(uint t);                   //延时函数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LCD写指令函数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LCD写数据函数
void init(void);                               //LCD初始化函数
void write_one_byte(uchar dat);    //向DS18B20写入一个字节
uchar  read_one_byte();             //从DS18B20读出一字节
void init_ds18b20();               //DS18b20初始化

sbit rs=P2^6;
sbit rw=P2^5;
sbit e=P2^7;
sbit DQ=P3^7;                   //定义按键

uchar temph,templ;                   //申明温度变量
uchar array[4];                                   //申明数组变量

void delay_50us(uint t)                   //延时函数
{
        uchar j;
        for(;t>0;t--)
        for(j=6245;j>0;j--);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LCD写指令函数

        e=0;
        rs=0;
        rw=0;
        P0=com;
        delay_50us(10);
        e=1;
        delay_50us(20);
        e=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LCD写数据函数
{
        e=0;
        rs=1;
        rw=0;
        P0=dat;
        delay_50us(10);
        e=1;
        delay_50us(20);
        e=0;
}

void init(void)                        //LCD初始化函数

        delay_50us(300);
        write_com(0x38);
        delay_50us(100);
        write_com(0x38);
        delay_50us(10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8);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c);
}

void init_ds18b20()        //DS18b20初始化
{
        uint i,q;
        DQ=1;
        _nop_();
        DQ=0;
        i=70;
        while(i--);
        DQ=1;
        i=0;
        q=DQ;
        delay_50us(2);
}

void write_one_byte(uchar dat)//向DS18B20写入一个字节
{
        uint i, j;
        for(j=0; j<8; j++)
        {
                DQ=0;
                i++;
                DQ=dat&0x01;
                i=6;
                while(i--);
                DQ=1;
                dat >>= 1;

}

uchar  read_one_byte()//从DS18B20读出一字节
{
        uchar dat;
        uint i, j;
        for(j=8; j>0; j--)
        {
                DQ=0;                        //每写入一位数据之前先把总线拉低1us
                i++;
                DQ=dat&0x01; //然后写入一个数据,从最低位开始
                i=6;
                while(i--); //延时68us,持续时间最少60us
                DQ=1;        //然后释放总线,至少1us给总线恢复时间才能接着写入第二个数值
                dat>>=1;
        }
        return dat;
}

void main()                                           //主函数
{
        int TEMP;                                   //声明温度变量
        init();                                           //液晶初始化

        while(1)
        {

                        init_ds18b20();                         //ds18b20初始化
                        write_one_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write_one_byte(0x44);         //温度转换命令
                        init_ds18b20();                         //ds18b20初始化
                        write_one_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write_one_byte(0xbe);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templ=read_one_byte();         //读取温度值共16位,先读低字节
                        temph=read_one_byte();         //再读高字节
                        TEMP=temph;                                 //高8位赋予返回值
                        TEMP <<= 8;                                 //左移8位
                        TEMP|=templ;                         //与低8位
                        if((temph&0xf8)==0xf8)         //如果高8位为0

                                write_com(0x80+0x0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write_data('-');                //显示负号
                                TEMP=TEMP-1;
                                TEMP=~TEMP;                                //负数的补码是原码取反,然后再加1。

                        }
                        else
                        {
                                write_com(0x80+0x0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write_data('+');                //显示+
                        }

                        TEMP=TEMP*0.0625*1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由?.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array[0]=TEMP/1000;                    //百位
                        array[1]=(TEMP%1000)/100;        //十位
                        array[2]=(TEMP%100)/10;            //个位
                        array[3]=TEMP%10;                        //小数

…………余下代码请下载附件…………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