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频率越高,信号传输的速度就越快吗?

楼主(2019-01-16):
    如题。。。。

网友A:
    你说的信号传输速度是指什么?
如果你问的是每秒传输多少bit,那当然是频率越高,传输bit的速度越快。
如果你问的是每秒传输多少米,那因为不同频率的电磁波的折射率不一样,频率越高,速度越慢,当然,做SI的应该关心不到这种速度的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信号传输速度是指什么?
    如果你问的是每秒传输多少bit,那当然是频率越高,传输bit的速度越快。
    如 ...

    就是同一根传输线,通过1G信号与10G信号所用的时间是不是相同?

网友:
    不是的,频率跟速度不是直接的关系,传输速率跟材料有关,跟信号上升沿的斜率有关。

网友:
    搞懂时序就清楚了。

网友:
    如果是特指信号的传输速度,那么和频率没有强相关的关系,因为这只是指信号物理上的位移需要的单位时间。。任何电磁信号的传输速度直接与介电常数强相关。但是频率高到一定程度,介电常数本身是具有虚部的,这时候是与频率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影响也没有那么夸张。
    如果是特指数据传输速率,那么和频率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是指单位时间传输多少bit的数据:
    如果是高速串行,那么和编码,调制相关。
    举个例子:NRZ和PAM4同时钟频率下,数据速率却相差一倍。8b/10b,64b/66b两种编码的真实数据传输速率也不同。
当然,同样的调制和编码下,频率越高自然是速率越高。
    如果是高速并行,除了和频率有关,还和校验,时序有关。

网友(2019-02-26):
    传输线波长λ=2π/β(β为相位或速度常数),速度为Vp=w/β=λf。由此可知,在只讨论频率这一因素对传输速度的影响时,可以得到频率越高速度越快的结论。

网友(2019-04-19):
    速率和频率是不一样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