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在设置相对等长时这三项代表什么意思呀!

楼主(2019-01-16):
在设置相对等长时这三个代表什么意思呀!每个设置于其他不同,会影响拉等长的线不!

楼主:
Longest Pin Pair
Longest Driver/Receiver
All Drivers/All Receivers     代表什么意思呀

网友:
如果你设置了PIN PAIR这三个选项没啥区别,如果没有,最好设置一下

网友A:
    自动提取PinPiar时用的,跟管脚属性有关,如果没有定义管脚属性,例如哪个是Drvier脚、哪个是Receiver脚,否则就没什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提取PinPiar时用的,跟管脚属性有关,如果没有定义管脚属性,例如哪个是Drvier脚、哪个是Receiver脚, ...

哦!明白一些多谢多谢!

网友:
    适用的范围。一是最长的Pin Pairs才适用这个规则。二是最长的Driver/Receive才适用这个规则。三是所有的Pin Pairs都适用这个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