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固态微波有哪些部件组成

楼主(2019-01-16):
最近在查找一些关于固态微波源的资料,但是查不到固态微波源有哪些部件组成,有哪位大神知道,请多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
最近和朋友聊天时,也谈起过这个,好像是刚刚兴起的应用,

网友A:
固态微波源,大功率输出的本振信号。

一般有采用PLL的本振信号发生器加功放电路组成 及周边电路组成。
本振信号发生器包括 恒温晶振 VCO 鉴相器,分频 电路,
功放电路:放大器,端口保护电路
电源电路
控制电路

这种固态源实现的频点精度高。

若是民品应用场景,对频率稳定性要求不高的话,可能去掉PLL环节的电路,直接用VCO 上了。

网友:
可能医用理疗射频源、微波炉之类的,不需要PLL吧。

网友(2020-01-07):
有更详细一些的材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态微波源,大功率输出的本振信号。

一般有采用PLL的本振信号发生器加功放电路组成 及周边电路组成。

如果自己做固态微波源,难点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