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ESD接触放电, 系统重启

楼主(2019-01-16):
最近在整改一款路由器产品,在测试静电4KV接触放电时,系统会出现重启现象。

接触放电点为一金属USB接口的外框,是与PCB的地相连接。即对系统的地放电,系统则会重启。

1.首先是怀疑reset 的线路被干扰,在reset的线路上增加去耦电容100nF和1nF,结果无任何改善。

2. 对PCB较长的线路或者敏感线路增加去耦电容,无效果。

3.PCB是四层板。产品正常使用的时候,PCB是竖着摆放的,并有作过排除,因此不存在PCB与水平、垂直耦合板感应,产生干扰。

最近老遇到ESD测试 系统有问题的产品,请教各位:ESD测试时,系统有问题,通常的思路是应该怎么整改排除问题?

求各位分享遇到系统ESD问题时,整改的思路或者方法,非常感谢

网友:
请问下USB外壳与设备外壳搭接上了吗?

网友:
D+、 D-  、VCC、加ESD零件试试

网友(2019-05-08):
我遇到同楼上相同的问题,请问有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