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功率与电感尺寸的选择

楼主(2019-01-16):
大家好,在射频电路中,不管匹配电路还是滤波电路,我们都会用到电感。不知道这些电感的尺寸跟功率有什么关系?例如,我RFIC输出的功率有22dBm,信号带宽是125KHz,可以使用0201封装的电感吗?会不会烧坏?请大侠们帮忙指点,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意思,先回答你的问题。
目前手机上大量使用0201的电感,而无论2G/3G/4G的最大输出功率都比22dBm大,所以你的产品使用0201的电感是不会烧坏的。
具体电感能够承受的最大功率怎么计算,还请高手来解释。

网友:
22dBm 可以用0201

网友:
考虑思路:
1、电感的电流损伤,主要是热损伤。
2、射频信号经过匹配和滤波电路后,都会出现能量损耗。这个损耗除了反射外,都会消耗到电感上,这个消耗是因为电感的Q值。而这个Q值就是因为真实的电感都是有内阻的,因为这个内阻就是造成损耗的原因。
3、这个内阻是多少了?大家知道推导过程吗?   明天我们找找具体的器件资料后再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