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ilinx DDR3 MIG系统时钟和参考时钟问题

楼主(2019-01-16):
我生成了一个顶层模块,里面包含一个MIG IP核和一个MMCM IP 核。我的晶振是25M,用MMCM生成了200M和400M单端时钟,然后送给MIG IP核使用(生成过程中时钟已经选择单端没选差分)。400M作为系统时钟,200M作为参考时钟。UCF中把时钟约束都去掉了,两个时钟也去掉了(因为我的两个时钟不是作为顶层模块的输入信号)。这样thanslate出错了,显示错误770和924,大概意思是这两个时钟缓冲并行了·,没原始驱动之类的。这个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感觉像是多个MMCM连接在一起,多了很多BUFFER.然后出错.我想请教的是,MIG IP 核中已经有MMCM了,那么我这样做(外加一个MMCM)对不对?这两个时钟到底应该怎么产生才能和程序中其他的模块和在一起??困惑中,烦请高人不吝赐教!, H* v$ V/ H6 j+ L

网友(2019-04-07):
    生产MIG IP核时  时钟要选no bu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