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常见的射频电路类型及主要指标

楼主(2019-01-17):
    几种常见的射频电路类型及主要指标

    1、低噪声放大器(LNA
    LNA是一种特殊的放大器,主要用于射频接收机前端,将天线接收的信号以小的噪声和大的增益进行放大,对提高接收信号质量,降低噪声干扰,提高接收灵敏度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的性能好坏关系到整个通信系统的质量。
    低噪声放大器的主要指标有:噪声系数(NF)、增益(Gain)、输入输出阻抗匹配程度(S11、S22、输入输出回波损耗或输入输出VSWR)、线性性能(三阶交调点和1dB压缩点)、反向隔离(S12)等。由于LNA位于邻近天线的最前端,它的性能好坏会直接影响接收机接收信号的质量。为了保证经天线接收的信号能在接收机的最后一级得到恢复,LNA需要在放大信号的同时产生尽可能低的噪声和失真。因此,在生产测试中,我们主要关注LNA的增益和噪声系数这两个参数。

网友:
    看看都有哪些类型

网友(2021-02-04):
    看看有哪些好的类型可以借鉴

网友(2022-07-18):
    看看是什么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