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ex8624的port 0工作在nt模式retrain的问题

楼主(2019-01-16):
求助:pex8624的port 0工作在nt模式连接双cpu。求助哪位大神知道nt port如何retrain?多谢

网友A:
为什么要retri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retrian?

我的nt端口出现概率性的link不上

网友B:
re-train的时候, gen throughput 和 lane width 是一起train 好的。

如果gen2 throughput是OK的,那么lane width是不合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nt端口出现概率性的link不上

那就去找为什么会连接不上,而不是去找怎么retrian。是不是该去改serdes尝试让眼图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train的时候, gen throughput 和 lane width 是一起train 好的。

如果gen2 throughput是OK的,那么l ...

nt端口的速率是对的、但是带宽是x0(正常为x4)、而且是概率性的,所以就想用reset或者retrain试试能不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去找为什么会连接不上,而不是去找怎么retrian。是不是该去改serdes尝试让眼图更好?

眼图看着是没问题的、不压模版而且余亮还可以。因为是概率性的link不上、pex8624的勘误手册上也写了有可能会enable不了的情况。因此想试试retrain或者reset这个nt port。不知大神知道如何retrain或者reset nt port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眼图看着是没问题的、不压模版而且余亮还可以。因为是概率性的link不上、pex8624的勘误手册上也写了有可 ...

如果你单NT的话,你开机就连接不上的话,对端怎么分配资源?不是简单的连上就可以的。如果NT to NT的话还好。
还有你要看看你配置的eeprom是否有问题,我之前给别人配过,也有出现过找不到的问题,后面修改好了就没有再出现过找不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单NT的话,你开机就连接不上的话,对端怎么分配资源?不是简单的连上就可以的。如果NT to NT的话还 ...

是nt to nt的、我也怀疑过eeprom。把eeprom去掉之后进行测试、还是会出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nt to nt的、我也怀疑过eeprom。把eeprom去掉之后进行测试、还是会出现

其实有个办法,你可以disable这个port再enable这个port。寄存器是0x230/0x2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有个办法,你可以disable这个port再enable这个port。寄存器是0x230/0x234.

实际应用就是这样操作的,但还是会出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际应用就是这样操作的,但还是会出问题

这个才是正常的啊,如果光靠重启或者retrain就把问题解决了,反倒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才是正常的啊,如果光靠重启或者retrain就把问题解决了,反倒不正常了。

问题就在于、反复的enable这种操作还是会出现link不上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就在于、反复的enable这种操作还是会出现link不上的问题

我的意思是,反复disable/enable本来就不是正常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反复disable/enable本来就不是正常的做法。

那大神有没有推荐的方式呢?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大神有没有推荐的方式呢?谢谢了

你还是要去找出为什么link training为什么失败,时钟还是信号完整性。有试过把型号降低到gen2或者gen1吗?

网友(2020-11-10):
可以看看时钟,plx的pcie switch 的时钟是不满足300ppm的要求的,实际到多少我忘记了。

网友:
    我用的是单CPU,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