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波与天线专业门槛越来越低了吗?对仿真软件的依赖越来越高了吗?

楼主(2019-01-17):
大学刚入学时,都说电磁场专业对数学功底要求很高,但后来发现除了计算电磁学以及几门专业课对数学要求较高 其他都是用仿真软件解决了。甚至周围很多研究生零基础上手,连最基本的电磁场也没搞懂呢,全凭着仿真软件瞎搞,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吗? 后期学习时应该怎么注意呢?

网友:
(转)对电磁波与天线入门者,"门槛“是越来越低,因为大量的仿真软件可以解决原来好多必须依靠大量人力物力才能解决的问题。
但是对于那些己经对电磁波与天线有一些了解的人,“门槛”却越来越高。非常深奥的专业问题是常用的仿真软件无法解决的。
不懂电磁波的基本原理也是可以仿真天线的,这个不否认,现在很多研究生依然停留在这个阶段,照着别人的论文模仿别人的天线结构。但是这样仿真出来的天线一般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天线指标出了问题找不到解决方案。
找不到哪个参数以哪种形式影响哪些指标,所以在天线优化过程中只能不断地扫参数,而无法从天线最深层次解决这个问题。
很多时候扫了几天的参数,才发现是自己的天线结构本身的问题。

网友:
2、天线无法在其它频段或者用其它材料复制出来。
每一个天线的辐射都有自己的辐射机理,而且所有的三维天线从理论上都可以转化成平面天线。明白天线的基本辐射原理,才能将整个天线的设计在结构和材料上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如IFA天线,掌握辐射原理就知道如何将平面的IFA天线转化成立体的IFA天线。

网友:
3、天线无法进行更深层次的创新。
天线创新不就是开个槽、掏个洞吗?从结果上看这么回事,但是却不知道在哪开槽,在哪掏洞,为什么开槽,为什么掏洞,开多大槽多大洞,什么样的形状方向?
没有原理指导,很难将天线性能提高一个档次。

网友:
很重要的建议:
1、刚开始学天线的时候必须仿真软件、天线理论一起抓,理论与动手都要硬。
天线的关键在于怎样更顺畅地将输入天线的能量辐射出去,两个要点:一是匹配,二是辐射性能,缺一不可。
匹配就是要保证能量可以进入天线结构,这就是平时所说的S11或者阻抗带宽;
辐射性能就是天线的波束宽度、方向性、电场变化方向,具体指的就是天线辐射的能量是否指向一个很小的面(波束宽度)、最大辐射方向上的功率密度与无方向性天线的比值(增益)、辐射方向会不会变(波束扫描)、电场矢量变化的方向(极化)。所有这些指标都是可以在仿真软件中显示出来,以利于初学者将这些指标从书本上生硬的公式和仿真软件中的形象图像和数据对应起来。

网友:
2、初学者应该找一个会天线的学长指导基础的软件操作和理论。所有的初学者都会遇到怎么都解决不了的问题,甚至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这时候就需要己经犯过相同错误的学长帮大家走出误区:比如软件操作或软件设置,如果没有经验,自己是很难找到原因的,但学长可能几分钟就搞定。
不能把时间浪费在这种低级问题上。

3、对几种基本天线有了认识之后,就应该仿真论文上的天线。
大家看论文上的天线会发现,和平时学的基本天线结构完全不一样。这时就不要乱创新,而是按着论文上的结构做仿真,积累一定数量之后,就自然会知道这一类型天线的原理。
比如各种偶极子天线的变形,刚开始不觉得是偶极子天线,只有知道了基本原理,才能知道结构中每一弯折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
4、关于创新,以现在天线的发展趋势来看,几乎己经看不到有新的天线种类会被发明,只有基于原有的天线进行改进。
看似完全不相干的两个结构可能是相同天线基础理论的体现。
比如近场环天线上的交叉电容、弯折、集总电容,从本质上看,都是形成相位超前,站在怎样实现相位超前的角度上来创新就会简单得多,这才是这几种结构的共同本质。
再比如圆极化天线,所有设计的初衷都应该是怎样让远场的电场矢量以圆的形式变化,而不是拘泥于天线本身的形状用偶极子天线实现还是螺旋天线实现。

网友:
5、不怕犯错,多思考,多仿真。其实,每个行业都是这样。遇到别人的结构,多思考为什么,多站在最底层的天线原理上去解释这个结构,而不是简单地将结构归类为开槽掏洞,不同的天线开槽掏洞往往会带来不同的影响,因为从原理出发点是不一样的。
仿真能以最快速度验证可能性。仿真软件最大的好处,是能省掉做实物的时间成本,省掉测试过程。想想在没有仿真软件的几十年前,那些科学工作者是如何开发天线的,就知道新世纪的我们多幸福。
即使是完美的理论,只要不能被实验证明,都是无用的。

网友:
可能是职业门槛(找工作的门槛)低了,但学术门槛仍然高高在上。都是学校,但蓝翔门槛低,清华门槛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