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指针编程点亮led的单片机程序,及指针讲解

楼主(2019-01-17):
用指针编程点亮led的单片机程序,及指针讲解

用指针编程点亮led,还有指针的详细讲解。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 = P1^0;
uchar  t[] = {0,1},*px;
void main()
{
     while(1)
         {
         px = t;                   //   把数组t里的第一个元素 0 的地址给指针px
     LED = *px;                       //   取px地址的值赋给led。如果是要数组里面第二个元素 1 这一步就该写成*(px+1)。
         }
}

                   //指针的说明:
                                   //程序中用到的原始数据,最后结果都在内存。
                                   //用指针处理数据。指针就是数据存放的地址。内存空间被划分成若干个大小相同(1个字节)
                                   //的存储单元,并为每一个存储单元安排一个编号,这个编号被称为内存地址。
                                   //*******而指针就像一个指示器,它告诉程序在内存的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数据********。
                                   //指针是指向的相应数据在内存中存储空间
                                   //的第一个单元的地址;因此把地址叫作指针,存放地址的变量称 指针变量。

仿真工程文件和源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