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C语言的结构体实现字节、位操作

楼主(2019-01-17):
单片机C语言的结构体实现字节、位操作

源码:

/* ========================================================================= */
/*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s the exclusive property of             */
/* Sunplus Technology Co. And shall not be distributed, reproduced,          */
/* or disclosed in whole in part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             (C) COPYRIGHT 2004 SUNPLUS TECHNOLOGY CO.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The entire notice above must be reproduced on all authorized copies.      */
/* ========================================================================= */
/*                                                                                                    */
/* ========================================================================= */
/* Project Name  : AN_SPMC75_0202                                                                             */
/* File Name     : main.c                                                                                                    */
/* Description   : Easy-to-Use Byte and Bit mode operation using C data          */
/*                 structure                                                                            */
/* Processor     : SPMC75F2413A                                                                                             */
/* Tools             : u'nSP IDE tools v1.18.1A or later version                                 */
/* ========================================================================= */
/* Revision                                                                                                    */
/* ========================================================================= */
/* Version       :  1.00                                                                                                    */
/* Date                         : 9.2                                                                                                 */
/* Modified by   :        更换正规的文件头和最新的头文件                                                         */
/* Description         :                                                                                                    */
/* ========================================================================= */

#include        "AN_SPMC75_0202.H"

//===========================================================================
/*
 .Note:
         将UInt16型变量variable强制转换为GENBITSDEF类型的指针,
         那么这样一个指针ptr就可以具有GENBITSDEF类型所定义的
         属性和成员,对其操作就可以实现对ptr所指存储空间进行操作。
*/
#define        ptr        ((volatile GENTYPEDEF *)(&variable))        //普通变量强转换类型

main()
{
        UInt16 variable = 0;        //UInt16 变量定义
        GENBITSDEF        sBits;                //自定义类型GENBITSDEF 变量定义
        GENBYTEDEF        sByte;                //自定义类型GENBYTEDEF 变量定义
        GENTYPEDEF        sMixb;                //自定义类型GENTYPEDEF 变量定义

        P_IOD_Attrib->W = 0xFFFF;        //IOD初始化
        P_IOD_Dir->W        = 0xFFFF;
        P_IOD_Buffer->W        = 0xFFFF;
        P_IOD_Data->W        = 0x0000;

        sBits.W = 0xA5FF;                //字(Word)操作
        sBits.B.bit0  = 0;                //位(Bit)操作
        sBits.B.bit15 = 0;                //位(Bit)操作

        sByte.W = 0xA5FF;                //字(Word)操作
        sByte.B.byte0 = 0xA5;        //字节(Byte)操作
        sByte.B.byte1 = 0xFF;        //字节(Byte)操作

        sMixb.Word = 0xA5FF;        //字(Word)操作
        sMixb.Bits.bit14 = 1;        //位(Bit)操作
        sMixb.Bits.bit15 = 0;        //位(Bit)操作
        sMixb.Byte.byte0 = 0;        //字节(Byte)操作
        sMixb.Byte.byte1 = 0;        //字节(Byte)操作

        ptr->Word = 0x90Fe;        //转型后变量的操作方式
        ptr->Bits.bit0  = 1;
        ptr->Bits.bit15 = 0;
        ptr->Byte.byte0 = 0xFF;
        ptr->Byte.byte1 = 0x00;

        while(1)

                LEDCHG->Byte.byte0 = 0xA5;        //对硬件(IOD)的字节(Byte)操作
                LEDCHG->Byte.byte0 = 0x5A;

                LEDCHG->Byte.byte1 = 0xA5;
                LEDCHG->Byte.byte1 = 0x5A;

                LEDCHG->Byte.byte0 = 0x00;
                LEDCHG->Byte.byte0 = 0xFF;

                LEDCHG->Byte.byte1 = 0x00;
                LEDCHG->Byte.byte1 = 0xFF;

                LEDCHG->Word           = 0x00;        //对硬件(IOD)的字(Word)操作

                LEDCHG->Bits.bit0 = 1;                //对硬件(IOD)的位(Bit)操作
                LEDCHG->Bits.bit0 = 0;

                LEDCHG->Bits.bit5 = 1;
                LEDCHG->Bits.bit5 = 0;

                LEDCHG->Bits.bit10 = 1;
                LEDCHG->Bits.bit10 = 0;

                LEDCHG->Bits.bit15 = 1;
                LEDCHG->Bits.bit15 = 0;
        }
}

下载:

网友(2019-03-12):
看看怎么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