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1T CH340T原理图及使用心得

楼主(2019-01-17):
CH341T CH340T原理图及使用心得

在做项目时,公司要求非得用CH340T这块芯片,百度,谷歌各种搜索了后就是找不到芯片资料,无奈....找前辈要了一份,但被坑了,那是CH341的原理图,板子做好后,上电,限流打开,然后...算了,剧情省略,来正点的!
这是两份验证好了的原理图,现分享给大家作资料,就不用芯片资料了~

CH340T

CH341T

之前写过一份,结果没了,现在只能简略些,有以下注意事项:
1.关于USB座子接线,注意数据+ 和 数据- 的接线。
2.两根数据线需要加地线在周围屏蔽。
3.晶振电容22PF~30PF都行。

以下是原理图大图~如有需要请自行下载!

问:请教一下为什么要加300R的电阻和肖特基二极管
答:
那个不是肖特基二极管,是1N4148高速开关二极管,那个作用是这样的,串口插上后STC的片子会馈电,简单来说就是串口的电因为芯片内部设计流窜到电源,导致电源灯亮起,同时干扰系统,这是一个问题。二极管的作用是单向导通嘛,其次因为是信号,所以选择1N4148

下载:

网友(2021-12-13):
几点建议:
1、新型号的代替CH34X的芯片不用晶振了。
2、ACT#接个LED+限流电阻连接VCC可指示芯片是否正常工作;
3、R5和DIODE可不用。
4、TNOW接LED+限流电阻再接地,可指示数据发送。
5、RDY#接LED+限流电阻再接地,可指示USB状态是否弹出。
6、如果选择28脚的CH341,标准串口的DTR、RTS、CTS信号都可利用指示上位机工作状态可控制外设。

网友(2022-01-28):
下载内容呢,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