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PA模块

楼主(2019-01-17):
为什么射频的PA模块接了三极管又要用反向器呢,求解

网友:
楼主贴图不完整。
猜:三极管、非门共同构成电平转换电路。
GPIO口输出的是3.3V甚至1.8V电平,要转换成5V电平,才能控制PA状态。
因为这个PA采用了5V电源。

楼主:
这个芯片不能用3.3v吗,只是看别人都是用的5v,数据手册也是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不能用3.3v吗,只是看别人都是用的5v,数据手册也是5v,

本来Datasheet上能用5V的功放芯片,如果用3V供电,PA很多指标会达不到要求,会严重劣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Datasheet上能用5V的功放芯片,如果用3V供电,PA很多指标会达不到要求。

听过故意增加PA电源电压以改善线性度或功率电平的作法。还没听过反过来降电源电压的做法,还降幅这么大。

网友:
三极管实现逻辑电平的转换,非门实现逻辑的一致性,猜的

网友(2019-02-26):
    谢谢大家的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