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长多变径复杂结构波导匹配技术分析!求专家指点!

楼主(2019-01-17):
最近在对一个超长多变径结构的波导进行分析,内部采用天线激发微波信号。想分析其输入阻抗,匹配的微波源阻抗,以及天线转换效率等参数。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
按我的理解,
第一部分楼主说的天线激励,应该是个转换结构,比如微带线(或同轴线)结构转换成波导管。
那么就采用如下图所示的探针转换结构。

借助强大的电磁场仿真工具,应该能设计出转换结构,求出插入损耗,换算到楼主所说的“天线转换效率”。
第二部分是多变径结构的波导匹配。
因为每一种结构每一种传输模式都有不同的阻抗,不同长度的波导阻抗不匹配会产生不同的滤波效果。
楼主提供的信息太少,只好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