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如何设置背钻

楼主(2019-01-17):
想问下,哪位高手知道allegro里面怎么打背钻啊?

网友:
头一次听说背钻这个词

网友:
背钻不是打的,是PCB布完之后,通过软件设置的,哪些网络的过孔需要做背钻,要设置好,然后导出钻孔文件时会有

网友:
    在属性里面设置,那个需要就点那个

网友A:
    信号线要很高速率才需要吧,一般产品 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这个帖子: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871&extra=page%3D1%26filter%3Dla ...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线要很高速率才需要吧,一般产品 没必要

    嗯嗯,公司产品需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公司产品需要

什么产品需要这么高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产品需要这么高速率

    光传输设备:SPN

网友(2020-07-23):
    多种背钻方式出现的时候如何让via跟备钻方式自动匹配上?

网友(2021-03-26):
引用 网友B:
    参考这个帖子: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871&extra=page%3D1%26filter%3Dla ...

不错 值得收藏

网友(2022-08-03):
    求allegro17.2的背钻设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