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Microstrip filter for RF一书中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9-01-17):
《Microstrip filter for RF/microwave application》第五章讲交指滤波器的地方,第5.41式的ki,i+1是个什么参量,翻来覆去也没搞明白,求大神指点!

网友:
应该是第 i 根交指线与第 i+1 根交指线间的电压耦合系数。

网友:
将电子书直接放上来,讨论更有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