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电阻与下拉电阻

楼主(2019-01-18):
上拉电阻与下拉电阻

加接地电阻--下拉
加接电源电阻--上拉对于漏极开路或者集电极开路输出的器件需要加上拉电阻才可能工作。另外,普通的口,加上拉电阻可以提高抗干扰能力,但是会增加负载。
电源:+5V普通的直立LED,共八个,负极分别接到一个大片子的管脚上,用多大的上拉电阻合适? 谢谢指教!
一般LED的电流有几个mA就够了,最大不超过20mA,根据这个你就应该可以算出上拉电阻值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