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legro出现了这种错误,该怎么办

楼主(2019-01-18):
请问allegro出现了这种错误,已经确保指定了正确的库路径和做了DB Doctor检查,没用,还是提示这种错误:“
#1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MT_RJS_1X1_20DP_ALLBEST_PF' used by RefDes U115 for device 'CAGE_FEMALE_G20_MT_RJS_1X1_20DP_ALLBEST_PF_CAGE_FEMALE_G20'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Shape intersects with itself.”

网友A:
    要确认库里面有MT_RJS_1X1_20DP_ALLBEST_PF.psm这个封装文件

网友B:
    打开封装,重新生成一下 PSM,保证封装用到的焊盘要在库路径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确认库里面有MT_RJS_1X1_20DP_ALLBEST_PF.psm这个封装文件

我确认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封装,重新生成一下 PSM,保证封装用到的焊盘要在库路径下

试过没用

网友:
    CAGE_FEMALE_G20_MT_RJS_1X1_20DP_ALLBEST_PF_CAGE_FEMALE_G20 仔细看看名字

网友C:
    名字改短点试试

网友:
    CAGE_FEMALE_G20_MT_RJS_1X1_20DP_ALLBEST_PF_CAGE_FEMALE_G20' not found in PSMPA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确认库里面有MT_RJS_1X1_20DP_ALLBEST_PF.psm这个封装文件

 原来是封装的精度高,设计的精度低,当我把设计精度调高后,就可以导进去了。这是没有成功导进去网表放置这个元件提示的错误信息:Failed loading symbol MT_RJS_1X1_20DP_ALLBEST_PF due to symbol and design precision mismatch. This is typically due to lower precision design results in shape self-intersection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名字改短点试试

不是名字长短的问题,刚才试过了,是设计精度的问题。

网友D:
    DB check 有做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DB check 有做吗?试试

    这个做过了,原来是设计精度不匹配的,具体请参考我回复其他人的。

网友:
    学习一下,谢谢楼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