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12864,划线,画圆,汉字,图片程序

楼主(2019-01-18):
玩转12864,划线,画圆,汉字,图片程序

/*********************************************************
        功  能:12864并行驱动画任意线段和园以及图片.汉字程序
        单片机:STC12C5A60S2
        晶  振:11.0592M
        时  间:2017-3-1
        作  者:苏义江修改整理(感谢前辈的辛苦)
        注  释:在多功能试验板成功显示
*****************************************************/
#include<stc12c5a60s2.h>
#include<stdlib.h>
#include<math.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pi 3.1415926
#define LCDDATA P0
sbit RS = P2^7;
sbit RW = P2^6;
sbit EN = P2^5;
uchar code hanz[]= {"玩转12864!"};
uchar code hanz2[]={"苏义江爱好单片机"};
uchar code logo[]= {
//取模方式:纵向字节倒序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   };           //图像数据

void delay(uchar i)
{
        for(;i>0;i--);
}
void delayms( uint i)
{
        uint j;
        for(;i>0;i--)
        { for(j=1000;j>0;j--);}
}
//写指令
void writecmd(uchar cmd)//写指令
{
        LCDDATA=0x00;
        RW=0;
        RS=0;
        EN=0;
        LCDDATA=cmd;
        delay(2);
        EN=1;
        delay(20);
        EN=0;
        delay(20);
}
//写数据
void writedate(uchar date)
{
//while((readstatus() &0x80 )!=0x00);
        LCDDATA=0x00;
        RW=0;
        RS=1;
        EN=0;
        LCDDATA=date;
        delay(2);
        EN=1;
        delay(20);
        EN=0;
        delay(20);

//读12864内部数据
uchar readdate()
{
        uchar i;
//while((readstatus() &0x80 )!=0x00);

        RW=1;
        RS=1;
        EN=0;
        delay(10);
        EN=1;
        LCDDATA=0xff;
        delay(10);
        EN=0;

        EN=1;
        LCDDATA=0;
        delay(10);

        delay(10);
        EN=0;
        i=LCDDATA;
        return i;
}
/*******************************************
函数名称:LCD_init
功 能: 初始化LCD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init()

        delayms(30);
        writecmd(0x30);

        delay(20);

        writecmd(0x30);
        delay(20);

        writecmd(0x0c);

        delay(20);

        writecmd(0x01);

        delay(20);

        writecmd(0x06);

        delay(20);
}
//功 能:指定地址输入指定个数的字
//addr表示地址 * pt表示数据 num表示数据或汉字个数
void Disp_HZ(uchar addr,const uchar * pt,uchar num)
{
        uchar i;
        writecmd(addr);
        for(i = 0;i < (num*2);i++)
        {
                writedate(*(pt++));
                delayms(1);

}
//清内部随机数据
void Clear_GDRAM(void)

        uchar x,y,i,j;
        writecmd(0x34); //打开扩展指令集
        y=0x80;
        x=0x80;
        for(i=0;i<32;i++)
        {
                writecmd(y);
                writecmd(x);
                for(j=0;j<16;j++)
                {
                        writedate(0x00);
                        delay(30);
                }
                y++;

        y=0x80;
        x=0x88;
        for(i=0;i<32;i++)
        {
                writecmd(y);
                writecmd(x);
                for(j=0;j<16;j++)
                {
                        writedate(0x00);
                        delay(30);
                }
                y++;
        }
        writecmd(0x30); //回到基本指令集

}
//画图片
void Draw_PM(uchar *ptr)
{
        uint x=0;
        uchar i,j;
        writecmd(0x34);                 //扩展指令动作
        writecmd(0x36);                 //扩展指令动作
        for(i=0;i<32;i++)                   //上半屏显示
        {
                  writecmd(0x80|i);             //列位置
                  writecmd(0x80);               //行位置
                for(j=0;j<16;j++)                 //256/8=32 byte
                {                           //列位置每行自动增加
                          writedate(*ptr);
                          ptr++;
                }
        }
        for(i=0;i<32;i++)                   //下半屏显示
        {
                writecmd(0x80|i);               //列位置
                writecmd(0x88);               //行位置
                for(j=0;j<16;j++)                 //256/8=32 byte
                {
                          writedate(*ptr);
                          ptr++;
                }
        }
        writecmd(0x30);

/*************************************
功能描述: 读取绘图RAM中指定坐标的数据
** 说    明: 参数输入坐标地址,
读取后从坐标地址参数位返回数据,所以,
地址参数在输入前须使用
****************************************
void LCD_Read_dat_I(uchar *xp,uchar *yp)
{
writecmd(*yp);     //写竖坐标(0x80-0x9f)
writecmd(*xp);     //写横坐标(AC地址) 上半屏(0x80-0x87) 下半屏(0x88-0x90)
readdate();            //试读
*xp=readdate();        //读高字节并返回给xp
*yp=readdate();        //读低字节并返回给yp
}
*/
/*************************************
//画点 在整个屏幕上画一个点 X 0~127 Y 0~63
功能描述: 指定坐标点画点
** 输   入: unsigned char xp,unsigned char yp,bit dat
X,Y行列坐,dat 1写或0擦除
*******************************************/
/*
void Draw_point(uchar xp,uchar yp,bit dat)
{
    uchar xd,rx,ry;

    xd=xp/0x10;               //计算横坐标AC步进
    xp%=0x10;                //计算AC地址位偏移
        xp++;
        writecmd(0x34);
        writecmd(0x36);
    if(yp>31)
    {                               //如果yp大于31选下半屏
        yp-=32;                     //计算yp在下半屏的竖向坐标
        yp+=0x80;                   //地址命名
        xd+=0x88;                  //下半屏起点地址是0x88,地址命名
    }
    else
    {                          //选上半屏
        yp+=0x80;                      //地址命名
        xd+=0x80;                     //上半屏起点地址是0x80,地址命名
    }
    rx=xd;ry=yp;                     //取AC数据函数需要两个参数返回数据,且参数公用地址,所以使用零时变量
    LCD_Read_dat_I(&rx,&ry);          //取当前字节数据
    writecmd(yp);                        //重指定当前y地址
    writecmd(xd);                        //重指定当前x地址
    if(dat)
    {                                   //如果是画点
        if(xp<=8)
        {  //如果当前画点坐标在AC地址数据对应的高字节(取余计算结果与字节移位方向相反)
            writedate(rx|(0x01<<(8-xp)));//读取的高位数据与翻转的指定位进行与操作后写入高位
            writedate(ry);        //读取的低位数据原样写回

  else
        {                             //如果当前画点坐标在AC地址数据对应的低字节(取余计算结果与字节移位方向相反)
            writedate(rx);                   //读取的高位数据原样写回
            writedate(ry|(0x01<<(16-xp)));   //读取的低位数据与指定位进行或操作后写入低位
        }
    }
    else
    {                                   //如果是擦除图像
        if(xp<=8)
        {   //如果当前画点坐标在AC地址数据对应的高字节(取余计算结果与字节移位方向相反)
            writedate(rx&~(0x01<<(8-xp)));//读取的高位数据与翻转的指定位进行与操作后写入高位
            writedate(ry);          //读取的低位数据原样写回
        }
        else
        {    //如果当前画点坐标在AC地址数据对应的低字节(取余计算结果与字节移位方向相反)
            writedate(rx);                    //读取的高位数据原样写回
            writedate(ry&~(0x01<<(16-xp)));   //读取的低位数据与翻转的指定位进行与操作后写入低位

    }
        writecmd(0x30);

*/
void Draw_point(uchar X,uchar Y,uchar clour)
// X行 Y列 clour为0时画点 为其它清除这个点

        uchar x_pos,y_pos,x_bit;
        uint read_data1,read_data2,dat1,dat2;
        //计算LCD位置
        writecmd(0x34);
        writecmd(0x36);
        x_pos=X/16; //取16*16首地址
        if(Y>31)
        x_pos+=8; //计算该点所属LCD液晶中X坐标位置,上半屏0-7,下半屏8-15
        x_bit=X%16; //该点位于所在16bit中的第几位
        y_pos=Y%32;
//        writecmd(0x34);
        writecmd(0x36);
        writecmd(0x80+y_pos);
        writecmd(0x80+x_pos);
        readdate(); //此处为什么要中上不知道为什么????
        read_data1 = readdate(); //高八位!
        read_data2 = readdate(); //低八位!
        if(x_bit<8)
        {
                if(clour==0)
                {
                        dat1=read_data1|(1<<(7-x_bit));
                }
                else
                {
                        dat1=read_data1&~(1<<(7-x_bit));
                }
                dat2=read_data2;

        else
        {
                dat1=read_data1;
                if(clour==0)
                {
                        dat2=read_data2|(1<<(15-x_bit));

                else
                {
                        dat2=read_data2&~(1<<(15-x_bit));
                }
        }
        writecmd(0x36);
        writecmd(0x80+y_pos);
        writecmd(0x80+x_pos);
        writedate(dat1);
        writedate(dat2);
        writecmd(0x30);

//画直线X1行起点X2行终点 Y列 clour为0时画点 为其它清除这个点
void Draw_zhi(uchar X1,uchar X2,uchar Y,uchar clour)

        uchar i,temp ;
        if(X1>X2) //X轴上,起点大于终点,交换数据
        {
                temp=X2;
                X2=X1;
                X1=temp;
        }
        for(i=X1;i<=X2;i++)

                Draw_point(i,Y,clour);
        }
}
//画竖线 X行 Y1列起点点 Y2列终点 clour为0时画点 为其它清除这个点
void Draw_shu(uchar X,uchar Y1,uchar Y2,uchar clour)

        uchar i ,temp;
        if(Y1>Y2) //X轴上,起点大于终点,交换数据

                temp=Y2;
                Y2=Y1;
                Y1=temp;

        for(i=Y1;i<=Y2;i++)

                Draw_point(X,i,clour);
        }
}
/*******************************************
函数名称:Draw_line
功 能:在整个屏幕上画一条线 任一的角度都可以画线!!!!
参 数:ptr--指向保存图片位置的指针
返回值 :无
clour为0时画点 为其它清除这个点
********************************************/
void Draw_line(uchar x0,uchar y0,uchar x1,uchar y1,uchar clour)
{
        int dx,dy; //定义X.Y轴上增加的变量值
        int sub;
        int temp; //起点、终点大小比较,交换数据时的中间变量
        uchar flag;
        if(x0>x1) //X轴上,起点大于终点,交换数据
        {
                temp=x1;
                x1=x0;
                x0=temp;
                temp=y1;
                y1=y0;
                y0=temp;

        dx=x1-x0; //X轴方向上的增量
        dy=y1-y0; //Y轴方向上的增量
        if(dx==0)
        Draw_shu(x0,y0,y1,clour);
        if(dy==0)
        Draw_zhi(x0,x1,y0,clour);
        if(dy>0)
        flag=1;
        else
        flag=0;
        if((dx!=0)&&(dy!=0))
        {
                /* 布兰森汉姆(Bresenham)算法画线 */
                if(flag==1)

                        if(dx>=dy) //靠近X轴
                        {
                                sub=2*dy-dx; //计算下个点的位置
                                while(x0!=x1)
                                {
                                        Draw_point(x0,y0,clour); //画起点
                                        x0++; // X轴上加1
                                        if(sub>0) // 判断下下个点的位置
                                        {
                                                y0++; // 为右上相邻点,即(x0+1,y0+1)
                                                sub+=2*dy-2*dx;
                                        }
                                        else
                                        sub+=2*dy; // 判断下下个点的位置
                                }
                                Draw_point(x0,y0,clour);
                        }
                        else
                        {
                                sub=2*dy-dx; //靠近Y轴
                                while(y0!=y1)

                                        Draw_point(x0,y0,clour); //画起点
                                        y0++;
                                        if(sub>0) //判断下下个点的位置

                                                x0++;
                                                sub+=2*dx-2*dy;
                                        }
                                        else
                                        sub+=2*dx;

                                Draw_point(x0,y0,clour);

                else

                        dy=y0-y1;
                        if(dx>=dy) //靠近X轴
                        {
                                sub=2*dy-dx; //计算下个点的位置
                                while(x0!=x1)

                                        Draw_point(x0,y0,clour); //画起点
                                        x0++; // X轴上加1
                                        if(sub>0) // 判断下下个点的位置
                                        {
                                                y0--; // 为右上相邻点,即(x0+1,y0+1)
                                                sub+=2*dy-2*dx;
                                        }
                                        else
                                        sub+=2*dy; // 判断下下个点的位置
                                }
                                Draw_point(x0,y0,clour);
                        }
                        else
                        {
                                sub=2*dx-dy; //靠近Y轴
                                while(y0!=y1)
                                {
                                        Draw_point(x0,y0,clour); //画起点
                                        y0--;
                                        if(sub>0) //判断下下个点的位置

                                                x0++;
                                                sub+=2*dx-2*dy;

                                        else
                                        sub+=2*dx;
                                }
                                Draw_point(x0,y0,clour);

                }

/****************************
//画任意线
功能:任意两点间的直线。根据硬件特点,实现加速。
* 入口参数:x0       直线起点所在行的位置
*         y0       直线起点所在列的位置
*         x1     直线终点所在行的位置
‘       y1     直线终点所在列的位置
说明:操作失败原因是指定地址超出缓冲区范围。
******************************
void GUI_Line8(uchar x0,uchar y0,uchar x1,uchar y1)
{
int temp;
int dx,dy;               //定义起点到终点的横、纵坐标增加值
int s1,s2,status,i;
int Dx,Dy,sub;
dx=x1-x0;
if(dx>=0)                 //X的方向是增加的
1=1;
else                     //X的方向是降低的
1=-1;
dy=y1-y0;                 //判断Y的方向是增加还是降到的
if(dy>=0)
  s2=1;
else
2=-1;

Dx=fabs(x1-x0);             //计算横、纵标志增加值的绝对值
Dy=fabs(y1-y0);
if(Dy>Dx)                 //
  {                     //以45度角为分界线,靠进Y轴是status=1,靠近X轴是status=0
emp=Dx;
x=Dy;
  Dy=temp;
tatus=1;

else
tatus=0;
//////////判断垂直线和水平线////////////
if(dx==0)                   //横向上没有增量,画一条水平线
  Draw_zhi(x0,y0,y1,1);
if(dy==0)                   //纵向上没有增量,画一条垂直线
  Draw_shu(x0,y0,x1,1);

//////////Bresenham算法画任意两点间的直线//////////
  sub=2*Dy-Dx;                 //第1次判断下个点的位置
  for(i=0;i<Dx;i++)
  {
    Draw_point(x0,y0,1);           //画点
    if(sub>=0)
    {
    if(status==1)               //在靠近Y轴区,x值加1
      x0+=s1;
    else                     //在靠近X轴区,y值加1
      y0+=s2;
    sub-=2*Dx;                 //判断下下个点的位置
    }
    if(status==1)
  y0+=s2;
    else
    x0+=s1;
    sub+=2*Dy;

*/
/*********************************************************
画圆算法
x0表示行的地址 y0表示列的地址 r表示圆的半径
****************************************/
void Draw_yuan(uchar x0,uchar y0,uchar r)
{
int a,b;
int di;
a=0;
b=r; //a=0,与b=r为圆的起始点!!然后往下走!!
di=3-2*r; //判断下个点位置的标志 ??
while(a<=b) //里面执行完了说明八分之一个圆画完啦!
{
Draw_point(x0-b,y0-a,0); //3
Draw_point(x0+b,y0-a,0); //0
Draw_point(x0-a,y0+b,0); //1
Draw_point(x0-b,y0-a,0); //7
Draw_point(x0-a,y0-b,0); //2
Draw_point(x0+b,y0+a,0); //4
Draw_point(x0+a,y0-b,0); //5
Draw_point(x0+a,y0+b,0); //6
Draw_point(x0-b,y0+a,0);
a++;
/***使用Bresenham算法画圆**/
if(di<0)
di +=4*a+6;
else

di+=10+4*(a-b);
b--;
}
Draw_point(x0+a,y0+b,0); //可在此处做想法!!!
}
}

void main()
{
        delayms(100);
        LCD_init();
        Clear_GDRAM();//必须清2遍彻底清除RAM内数据
        delayms(50);
        Clear_GDRAM();//必须清2遍彻底清除RAM内数据
        delayms(50);
        writecmd(0x01);//加上清楚命令
        delayms(50);
        while(1)

                Draw_zhi(65,126,60,0);//直线
                Draw_shu(65,124,0,0);//竖线
                Draw_line(66,0,120,63,0);//画任意线
                Draw_line(66,0,120,30,0);//画任意线
                Draw_yuan(31,31,30);//左半屏画圆
                delayms(6000);
                Clear_GDRAM();
                delayms(60);
                Disp_HZ(0x90+2,hanz,5);//显示汉字
                Disp_HZ(0x98,hanz2,8);//显示汉字
                delayms(6000);
                writecmd(0x01);//加上清楚命令
                delayms(50);
                Draw_PM(logo);//显示图片
                delayms(6000);
                Clear_GDRAM();
                delayms(60);
        }
}

网友:
看看楼主怎么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