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12864三级菜单图形菜单程序,很6的一个程序哦!

楼主(2019-01-18):
51单片机12864三级菜单图形菜单程序,很6的一个程序哦!

完整源码下载:

主程序预览:
void init()
{
        w_com(0x01);        //清屏
        w_com(0x02);        //地址-》00H
        w_com(0x0c);        //显示状态设置
        w_com(0x30);        //功能设定
        w_com(0x80);
        w_com(0x01);        //清屏
}
//——————————读忙!—————————————//
void r_busy()
{
        IO=0xff;
        R_S=0;
        W_R=1;
        E=1;
        while(IO&0x80);
        E=0;

}
//——————————写指令—————————————//
void w_com(uchar com)
{
        r_busy();
        R_S=0;
        W_R=0;
        E=0;
        E=1;
        IO=com;
        E=0;
}
//——————————扩充指令——————————————//
void w_ecom(uchar ecom)
{
        w_com(0x34); //选择8位数据发送,选择为扩充指令
        r_busy();
        R_S=0;
        W_R=0;
        E=0;
        E=1;
        IO=ecom;
        E=0;
}
//——————————写数据—————————————//
void w_dat(uchar dat)
{

        r_busy();
        R_S=1;
        W_R=0;
        E=0;
        E=1;
        IO=dat;
        E=0;

void delay(uchar x)
{
        uchar i,j;
        for(i=0;i<x;i++)
                for(j=0;j<124;j++);
}
void draw_pic(uchar *pic)
{
        uchar i,j;
        w_com(0x01);        //清屏
        for(i=0;i<32;i++)
        {
                w_ecom(0x80+i);                   //扩充指令,设定绘图RAM垂直地址
                w_ecom(0x80);                   //扩充指令,设定绘图RAM水平地址
                for(j=0;j<16;j++)
                {
                        w_dat(*(pic++));
                }

        for(i=0;i<32;i++)
        {
                w_ecom(0x80+i);                        //扩充指令,设定绘图RAM垂直地址
                w_ecom(0x88);                        //扩充指令,设定绘图RAM水平地址
                for(j=0;j<16;j++)

                        w_dat(*(pic++));

        w_com(0x36);
        flag=1;
}
void draw_submune(uchar *pic,uchar row)                   //定义两个变量*pic-->图片字模的首地址;row-->子菜单要选择的行

        uchar i,j;
        flag=0;
        w_com(0x01);        //清屏
        for(i=0;i<32;i++)
        {
                w_ecom(0x80+i);                   //扩充指令,设定绘图RAM垂直地址
                w_ecom(0x80);                   //扩充指令,设定绘图RAM水平地址
                for(j=0;j<16;j++)
                {
                        if((i>(16*(row-1))) && (i<(row*16)) && row<3)         //用于判断LCD前32行的行反白
                        w_dat(~(*(pic++)));                                                                 //如果是选择的反白行就反显其数据
                        else                                                                                         //否则就正常显示其数据
                        w_dat(*(pic++));
                }
        }
        for(i=0;i<32;i++)
        {
                w_ecom(0x80+i);                        //扩充指令,设定绘图RAM垂直地址
                w_ecom(0x88);                        //扩充指令,设定绘图RAM水平地址
                for(j=0;j<16;j++)
                {

                        if((i>(16*(row-3))) && (i<((row-2)*16)) && row>2)                //用于判断LCD后32行的行反白
                        w_dat(~(*(pic++)));                                                                                //如果是选择的反白行就反显其数据
                        else                                                                                                    //否则就正常显示其数据
                        w_dat(*(pic++));

        w_com(0x36);
        flag=1;                                                                                                    //子菜单显示标志位
}

void key()

        if((s3==0) || (s2==0) )

                delay(10);
                if(s3==0)
                {
                        temp++;
                        if(temp>6)
                        temp=0;
                        while(!s3);
                }
                else if(s2==0)

                        temp--;
                        if(temp>6)
                        temp=6;
                        while(!s2);
                }

}
void keycut()
{
        if((s1==0) || (s0==0) )

                delay(10);
                if(s1==0)

                        submune=1;
                        if(sub && subflag)
                        subflag1=1;
                        while(!s1);
                }

                if(submune==0)
                return;
                else if(s0==0)

                        sub=0;
                        submune=0;
                        subflag1=0;
                        submune1=1;
                        if(sub1)
                        {
                                submune=1;
                                sub1=0;
                                sub=0;
                                flag=1;
                                subflag=0;
                        }

                        else

                                flag=0;
                                submune=0;
                                subflag=0;

                        while(!s0);

}
void key_submune()
{
        if((s3==0) || (s2==0))
        {
                delay(10);
                if(s3==0)

                        submune1++;
                        if(submune1>4)
                        submune1=1;
                        while(!s3);
                }
                else if(s2==0)
                {
                        submune1--;
                        if(submune1==0)
                        submune1=4;
                        while(!s2);
                }
                subflag=0;

void key_submune1()

        if((s3==0) || (s2==0))

                delay(10);
                if(s3==0)

                        submune2++;
                        if(submune2>4)
                        submune2=1;
                        while(!s3);
                }
                else if(s2==0)

                        submune2--;
                        if(submune2==0)
                        submune2=4;
                        while(!s2);
                }
                subflag=0;

/****************************************************************************
*         num-->第一级菜单的标志位;*add-->第一级菜单的图片的地址入口                        *
*        *sbuadd第二级菜单的图片的地址入口;*sbuadd1第三级菜单的图片的地址入口;        *
*****************************************************************************/
void menucut(uchar num,uchar *add,uchar *sbuadd,uchar *sbuadd1)
{
        while(num==temp)                                          //第一级菜单的标志位判断条件
        {
                draw_pic(add);                                          //画第一级菜单的图形界面
/*第一级菜单界面等待时的要支持第一级菜单的切换和第二级界面的进入和返回 */
                while((num==temp) && flag)

                        key();                                                //第一级菜单界面的切换
                        keycut();                                        //第二级界面的进入
                        while((num==temp) && (submune==1)) //第二级菜单的标志位判断条件
                        {
                                draw_submune(sbuadd,submune1);        //画第二级菜单的图形界面
                                subflag=1;                                                //画完第二级菜单的图形界面要置位进入可以进行界面切换的循环
/*第二级菜单界面等待时的要支持第二级菜单的切换和第三级界面的进入和返回 */
                                while((num==temp) && (submune==1) && subflag)

                                        sub=1;                                 //第三级菜单的标志位用于区分其级数
                                        keycut();                         //第二级菜单界面的进入第三级菜单切换和返回第一级菜单
                                        key_submune();                 //第二级界面的进入
                                        while(subflag1 && sub)

/*第三级菜单是一个二维数组所以在第二级进入第三级的时候要根据第二级的标志位选择进入第三级的的地址入口*/
                                                draw_submune(sbuadd1+((submune1-1)*1024),submune2);          //画第三级菜单的图形界面
                                                subflag=1;
                                                sub1=1;                  //画完第三级菜单的图形界面要置位进入可以进行界面切换的循环
                                                while(subflag1 && sub && subflag)
                                                {
                                                         key_submune1();   //第三级界面的切换
                                                         keycut();                   //第三级界面的返回
                                                }
                                        }
                                }

                }

#endif

网友(2021-03-12):
我还没有下载1000W超大功率的逆变器电源(TL494+SG3524+LM324M)原理图,这个文件,没有威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