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字闹钟仿真(自动值班打铃系统)

楼主(2019-01-18):
单片机数字闹钟仿真(自动值班打铃系统)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SY_CODE[]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共阴极总段//
uchar DSY_BUFFER[]={0,0,0xBF,0,0,0xff,0,0};//时间显示时-分 模式
uchar DSY_BUFFER1[]={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模式显示段//
uchar Scan_BIT;//位选择//
uchar DSY_IDX;//段选择//
uchar Key_State; //按键控制//
uchar s,s100,h1        ;
char  h,m;
sbit dd=P1^7;        //喇叭和led输出端口//
sbit cc=P1^6;
sbit ss=P1^5; //时间和秒转换显示键//
void DelayMS(uchar x)
{
  uchar i;
hile(x--) for(i = 0;i<120;i++);

void Increase_Hour()

     if (++h>23) h=0;
         DSY_BUFFER[0] =DSY_CODE[h/10];
         DSY_BUFFER[1] =DSY_CODE[h%10];

void Decrease_Hour()
         h--;
     if (h<0) h=23;
         DSY_BUFFER[0] =DSY_CODE[h/10];
         DSY_BUFFER[1] =DSY_CODE[h%10];

void Increase_Minute()

     if(++m>59)
         {
           m=0;Increase_Hour();
           }
                 DSY_BUFFER[3] =DSY_CODE[m/10];
             DSY_BUFFER[4] =DSY_CODE[m%10];

void Decrease_Minute()
  {           m--;
     if(m<0)           m=59;
                 DSY_BUFFER[3] =DSY_CODE[m/10];
             DSY_BUFFER[4] =DSY_CODE[m%10];
                 }
void Increase_Hour1()

     if (++h1>7) h1=1;
         DSY_BUFFER[6] =DSY_CODE[h1/10];
         DSY_BUFFER[7] =DSY_CODE[h1%10];
         }
void Increase_Second()

     if(++s>59)

           s=0;Increase_Minute();
           }
                 DSY_BUFFER1[0] =DSY_CODE[s/10];
             DSY_BUFFER1[1] =DSY_CODE[s%10];
                 }
oid T0_INT() interrupt 1         //显示屏显示//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if(ss==1)                          //P1.5键没按下,显示时间//
        {
        P3=Scan_BIT;
        P2=~DSY_BUFFER[DSY_IDX];

        else {                                 //P1.5键按下,闪//
                 P3=Scan_BIT;
                P2=~DSY_BUFFER[DSY_IDX];
            }
        Scan_BIT=_crol_(Scan_BIT,1);//位显示移动//
        DSY_IDX=(DSY_IDX+1)%8;         //段选择每次变化//

        if(h1==3)
{        if(h==6&m==0)cc=dd=0;else cc=dd=1;//时间到闹钟响,led亮,一分钟//
        if(h==6&m==15)cc=dd=0; else cc=dd=1;
        if(h==7&m==0)cc=dd=0; else cc=dd=1;
if(h==12&m==30)cc=dd=0;         else cc=dd=1;
if(h==14&m==0)cc=dd=0;         else cc=dd=1;
if(h==16&m==30)cc=dd=0;         else cc=dd=1;
if(h==18&m==0)cc=dd=0;          else cc=dd=1;
if(h==18&m==45)cc=dd=0;          else cc=dd=1;
if(h==19&m==30)cc=dd=0;                else cc=dd=1;
if(h==21&m==30)cc=dd=0;          else cc=dd=1;
if(h==22&m==0)cc=dd=0;else cc=dd=1;
        else cc=dd=1;

        if(h1==1|h1==4|h1==2|h1==5)
{        if(h==6&m==0)cc=dd=0;else cc=dd=1;//时间到闹钟响,led亮,一分钟//
        if(h==7&m==0)cc=dd=0; else cc=dd=1;
if(h==12&m==30)cc=dd=0;         else cc=dd=1;
if(h==14&m==0)cc=dd=0;         else cc=dd=1;
if(h==16&m==30)cc=dd=0;         else cc=dd=1;
if(h==18&m==0)cc=dd=0;          else cc=dd=1;
if(h==18&m==45)cc=dd=0;          else cc=dd=1;
if(h==19&m==30)cc=dd=0;                else cc=dd=1;
if(h==21&m==30)cc=dd=0;          else cc=dd=1;
if(h==22&m==0)cc=dd=0;else cc=dd=1;        }
        else cc=dd=1;

          if(h1==6)
{        if(h==6&m==0)cc=dd=0;else cc=dd=1;//时间到闹钟响,led亮,一分钟//
        if(h==7&m==0)cc=dd=0; else cc=dd=1;
if(h==12&m==30)cc=dd=0;         else cc=dd=1;
if(h==14&m==30)cc=dd=0;         else cc=dd=1;
if(h==18&m==0)cc=dd=0;          else cc=dd=1;
if(h==21&m==0)cc=dd=0;                else cc=dd=1;
if(h==21&m==30)cc=dd=0;          else cc=dd=1;
if(h==22&m==30)cc=dd=0;else cc=dd=1;        }
        else cc=dd=1;

        if(h1==7)
{        if(h==6&m==30)cc=dd=0;else cc=dd=1;//时间到闹钟响,led亮,一分钟//
                if(h==7&m==0)cc=dd=0; else cc=dd=1;
if(h==11&m==30)cc=dd=0;         else cc=dd=1;
if(h==12&m==30)cc=dd=0;         else cc=dd=1;
if(h==15&m==30)cc=dd=0;         else cc=dd=1;
if(h==16&m==30)cc=dd=0;          else cc=dd=1;
if(h==18&m==0)cc=dd=0;          else cc=dd=1;
if(h==18&m==40)cc=dd=0;                else cc=dd=1;
if(h==20&m==0)cc=dd=0;          else cc=dd=1;
if(h==20&m==30)cc=dd=0;          else cc=dd=1;
if(h==21&m==30)cc=dd=0;          else cc=dd=1;
if(h==22&m==0)cc=dd=0;else cc=dd=1;        }
        else cc=dd=1;

        void T1_INT() interrupt 3//时间秒自动加一,走时//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延时50毫秒//
          if (s100==20)
          {
            s100=0;
                Increase_Second();
      }
        else s100++;
        }
        void main ()
        {
          P2=P3=0xFF;
          TMOD=0x11;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TH1=0XDC;
          TL1=0;
          TCON=0x01;
          EA=1;
          ET0=1;
          ET1=1;
          h=05,m=55,s=s100,h1=1;  //时间和闹钟初值//
          DSY_BUFFER[0]=DSY_CODE[h/10];           //时间初值赋给时间段码显示组//
          DSY_BUFFER[1]=DSY_CODE[h%10];
          DSY_BUFFER[3]=DSY_CODE[m/10];
          DSY_BUFFER[4]=DSY_CODE[m%10];
          DSY_BUFFER[6]=DSY_CODE[h1/10];
          DSY_BUFFER[7]=DSY_CODE[h1%10];
          DSY_BUFFER1[0]=DSY_CODE[h1/10];        //闹钟初值赋给闹钟段码显示组//
          DSY_BUFFER1[1]=DSY_CODE[h1%10];
          Scan_BIT=0xFE;  //给位选择赋初值为二进制数 11111110,即只有最后一位为低电平,之后每次左移一位,依次为11111101,11111011......01111111,11111110循环移动//
          DSY_IDX=0;         //段码显示组的选择变量//
          TR0=TR1=1;
          Key_State=0xFF;
          while(1)

            if (P1^Key_State)         //判断按键是否有按下//
                 {
                   DelayMS(10);
                   if (P1^Key_State)
                   {
                     Key_State=P1; EA=0;
                         if((Key_State&0x01)==0) Increase_Hour();           //小时加一//
                         else if ((Key_State&0x02)==0) Decrease_Hour();   //小时减一//
                            else if ((Key_State&0x04)==0) Increase_Minute();        //分钟加一//
                                else if ((Key_State&0x08)==0) Decrease_Minute(); //分钟减一//
                                else if ((Key_State&0x10)==0)                                         //复位按键//
                                {h=05,m=55,s=0,h1=1;
                                        DSY_BUFFER[0]=DSY_CODE[h/10];
                                        DSY_BUFFER[1]=DSY_CODE[h%10];
                                        DSY_BUFFER[3]=DSY_CODE[m/10];
                                        DSY_BUFFER[4]=DSY_CODE[m%10];
                                        DSY_BUFFER[6]=DSY_CODE[h1/10];
                                        DSY_BUFFER[7]=DSY_CODE[h1%10];

                           else if ((Key_State&0x20)==0)Increase_Hour1();        //模式加一//
                           EA=1;
                           }
               }

                           }

下载:

网友:
看看楼主怎么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