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键盘的实现 按下按键之后,分别显示0~9,A~F

楼主(2019-01-18):
矩阵键盘的实现 按下按键之后,分别显示0~9,A~F

按下按键之后,分别显示0~9,A~F.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la=P3^0;
uchar code table[]={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void delayms(uint x)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void display(uchar num)
{
        P1=table[num];
        wela=1;
        delayms(5);

void matrixkeyscan()
{
        uchar temp,key;
        //扫描第一行
        P2=0xfe;
        temp=P2;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ms(10);//去抖动
                while(temp!=0xf0)

                        temp=P2;
                        switch(temp)

                                case 0xee:key=0;
                                break;
                                case 0xde:key=1;
                                break;
                                case 0xbe:key=2;
                                break;
                                case 0x7e:key=3;
                                break;

                        }
                        while(temp!=0xf0)//松手检测,即松手才显示,如果没有这句,则一按就显示。

                                temp=P2;
                                temp=temp&0xf0;
                        }
                         display(key);

        }
                //第二行
                P2=0xfd;
                temp=P2;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delayms(10);
                        while(temp!=0xf0)
                        {
                                temp=P2;
                                switch(temp)

                                        case 0xed:key=4;
                                        break;
                                        case 0xdd:key=5;
                                        break;
                                        case 0xbd:key=6;
                                        break;
                                        case 0x7d:key=7;
                                        break;

                                }
                                while(temp!=0xf0)//松手检测,即松手才显示,如果没有这句,则一按就显示。

                                        temp=P2;
                                        temp=temp&0xf0;

                           display(key);

                //third
                P2=0xfb;
                temp=P2;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delayms(10);
                        while(temp!=0xf0)

                                temp=P2;
                                switch(temp)
                                {
                                        case 0xeb:key=8;
                                        break;
                                        case 0xdb:key=9;
                                        break;
                                        case 0xbb:key=10;
                                        break;
                                        case 0x7b:key=11;
                                        break;

                                }
                                while(temp!=0xf0)//松手检测,即松手才显示,如果没有这句,则一按就显示。

                                        temp=P2;
                                        temp=temp&0xf0;
                                }
                           display(key);
                        }

                }
                //forth
                P2=0xf7;
                temp=P2;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delayms(10);
                        while(temp!=0xf0)

                                temp=P2;
                                switch(temp)

                                        case 0xe7:key=12;
                                        break;
                                        case 0xd7:key=13;
                                        break;
                                        case 0xb7:key=14;
                                        break;
                                        case 0x77:key=15;
                                        break;

                                }
                                while(temp!=0xf0)//松手检测,即松手才显示,如果没有这句,则一按就显示。

                                        temp=P2;
                                        temp=temp&0xf0;
                                }
                          display(key);

}
void main()

        while(1)

                 matrixkeyscan();
        }

下载:

网友:
看看楼主是怎么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