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传导抗扰度试验是不是要在屏蔽室进行?

楼主(2019-01-18):
请问射频传导抗扰度试验是不是必须要有屏蔽室,如果没有,对人影响大不大。

网友:
不一定要在屏蔽室里做,但施加的干扰信号可能对周围其它设备造成干扰所以最好在屏蔽室里做,对人的影响可以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