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关于射频功率放大器的输出功率问题

楼主(2019-01-18):
请教大神们和做射频功放的朋友们,我来描述一下情况:
测试环境:
这个功放模块是由三级放大器组成,第一级是恩智浦的MMG20271H9,第二级是英飞凌的PTFA220121M,第三级是恩智浦的A2T18H410-24s。三个放大器电路都是按照datasheet上来进行设计,包括分立器件。功放模块设计频段1700~1800MHz,输出46dBm(40W)。测试仪器为信号源,频谱仪。其余细节不描述了。
测试过程:
1、小信号的时候,不管是单频点信号还是调制信号,第一级单独5V供电,第二级和第三级28V供电,小信号输入时,模块整体增益为45dB(包含了衰减器和部分损耗)。
       2、那么大信号测试时,问题来了,当输入信号功率达到-5 dBm,输出信号为40dBm,总电流为 1.69A。此后,增加输入信号,功率为-4 dBm,输出为40.6dBm,总电流为1.76A。再增加输入信号功率为-3dBm,输出为40.9dBm,总电流为1.78A。再增加输入信号功率为-2dBm,输出为40.3dBm,总电流为1.68A,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输出功率没有线性增大,反而变小了。接着再增加输入信号功率为-1dBm,输出为40.5dBm,总电流为1.67A。。。。注意此时远远没有到达第三级放大器P-1dB
      3、关于开盖与不开盖:以上为功放模块不盖屏蔽盖时的现象;当盖上盖子后,这种现象会提前到达,即当输入信号功率达到-6dBm甚至更小时,就出现了上述现象。屏蔽盒的深度为15mm左右,宽度为80mm左右
问题排除:
1、将前两级放大器单独测试,输出功率可以达到33 dBm,没有被压缩的现象,并且电流正常,因此排除了前两级功放的问题。
2、将第三级功放A2T18H410-24s单独测试时,出现之前输出功率被压缩、电流变小的现象。因此确认是第三级放大器工作不正常。
3、分别装配了3套功放模块,现象均相同或类似,
       分析原因:
1、第三级放大器失配。但是有一个工装,是单独将第三级功放A2T18H410-24s设计的工装,匹配、器件完全一样,却没有出现这种现象。
2、腔体尺寸:单独的第三级功放工装,深度为30mm,宽度为114mm,基于此推测,是否因为模块的深度不够,宽度不够,导致出现腔体效应,影响了功放输出功率??
3、腔体盖板的影响为何如此之大,贴上吸波材料效果也没什么效果。
4、其他原因?

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朋友???

网友:
楼主问题描述非常清楚,赞!希望有高手及时回复。

网友:
有几个问题点需要交流:
1、频谱仪千万别烧坏了。。通常频谱仪的输入功率不要超过1W。
2、频谱仪上观察,是否有其他非输入信号? 检测是否有自激现象。 还可以用功率计并行测试输出功率。 一般来说,频谱仪读是对应频点的功率,功率计则是通杀。
3、功放的散热情况是否良好。试试额外拿台电风扇,看看现象是否一致。

网友:
好问题,留爪,期待后续进展

网友:
问题描述很清晰,期待大神解答,同时自己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没有介绍不同测试时使用的电源,因此楼主需要先确认 1 测试功放模块时的28V电源在大电流供电时有没问题。2 检查末级功放管偏置电路在大电流时能否保证漏极电压正常。最后再调整匹配吧

网友(2022-02-21):
最后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