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转PADS问题,等大神!!!

楼主(2019-01-18):
allegropads不成功????出现如下图所示问题,请教各位路过的大神

用户变量都已设置,且ALLEGRO中已经main out并Star Translation成功,只是在ALLEGR Designs Translator时,报出如图所示错误!!!

网友:
坐等大神答复

楼主:
使用的ALLEGRO为17.2版本的,问题挺多的:1.ALLEGRO转PADS不成功;2.打开不断弹出网页上报更新,使用老吴弹窗修复,依旧无效,且会崩溃退出;
转而使用16.6转换成功且没有上述17.2的BUG

网友(2019-03-24):
如何把ALLEGRO转PADS,能把步骤教我吗?

网友A:
    我main out的时候提示有ERROR

网友:
    allergo 17.2版本直接转PADS会报错的,需要EE中转一下。
main out生产MCG文件然后转成EE,再用PADS就能导入了。
PS PADS需要VX版本的。

网友(2019-08-29):
引用 网友A:
    我main out的时候提示有ERROR

我的也是,时好时坏,有时候能够过着一步,后面用PADS工具转换时又提示,文件为转换好,整个过程都是按网上教程来的,试了几个小时,你成功了吗?

网友(2021-09-28):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是为什么呀?楼主。

网友: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是为什么呀?

网友:
    有没有人解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