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 lna 设计问题

楼主(2019-01-18):
该设计是一个4g射频模块的PA和LNA的模块,现在调试不出来,求大神帮帮忙,,已泪目

Schematic Prints.pdf

网友:
楼主要把故障现象说清楚一点。

网友A:
调试不出来?
问题描述首先分一下接收支路和发射支路。给出各个节点的具体现象,至少现在做了哪些测试,测试结果是什么? 这个你要辛苦做一下。
另外,提问题时若有对应的关键元器件就能非常快的得到解答。
首先,我看了一下LNA的原理图,原理图设计有待商讨的。
如:

网友:
有个问题

找到了skyworks的开关资料:

果然,这个地方需要隔直电容。

另外,在发射支路上,功放器件输出功率是否正常,LNA的增益是否ok。还需要检查PCB。

网友A:
同时在此公告一下,EDA365 后期将开展原理图和PCB 检视。

大家一起学习进步。

网友:
建议楼主分开来检查PA和LNA,先判断问题产生的模块,看图LNA有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期待EDA的新业务。

网友:
感觉问题很多。比如:
信号通路上串联电阻R24,1500欧,导致信号通道上的回波损耗、插入损耗也太大了吧。

网友:
下半部分的原理图没看懂,不像一个正常的射频通路该有的样子。楼主还是仔细描述下你的问题吧,只有图没有问题,没办法分析啊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不出来?
问题描述首先分一下接收支路和发射支路。给出各个节点的具体现象,至少现在做了哪些测试,测 ...

大神,你好,可以提一些更改的建议吗,看您也是在科技园这边,向您请教一下问题可以吗

楼主:
大神,您好,方便加个微信吗18770988048

网友:
你扫描进去,可以微信进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不出来?
问题描述首先分一下接收支路和发射支路。给出各个节点的具体现象,至少现在做了哪些测试,测 ...

100M怎么来的呢,为啥是100M以上的别抑制了呢

网友:
根据电感的感抗计算公式而来。 100MHz只是概述,100Mhz以下的信号对射频工程师来说太低了,对应的布板和器件、电路设计都非常成熟,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试不出来?
问题描述首先分一下接收支路和发射支路。给出各个节点的具体现象,至少现在做了哪些测试,测 ...

RFout连接到输入端应该是负反馈 ,提高带宽的吧

网友:
射频负反馈电路只是在射频VCO 电路中出现。在正常的放大电路中很少使用,以保障电路的稳定性。

射频电路不像低频电路的运放电路,除了电路应用外,还需要考虑射频的场的特定,考虑射频信号的辐射特性,应该尽可能增大输入和输出的隔离,降低S12。

网友:
这个晶体的接法有点问题,如果是使用无源晶振,则晶振的输入输出pin应该直接接到芯片的XTAL1和XTAL2 脚

楼主:
esd一遍一个电容吗,汪老师

楼主:
没明白您这里的意思

没明白您这里的意思

没明白您这里的意思

网友A:
@1242126999   你发一下最终的原理图,我们再一起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42126999   你发一下最终的原理图,我们再一起看看。

谢谢汪老师

Schematic Prints.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42126999   你发一下最终的原理图,我们再一起看看。

c29不贴

楼主(2019-02-18):
引用 网友A:
@1242126999   你发一下最终的原理图,我们再一起看看。

汪老师。这两个电感的作用是什么呢,取值如何计算啊,请汪老师解答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2019-11-04):
引用 网友A:
同时在此公告一下,EDA365 后期将开展原理图和PCB 检视。

大家一起学习进步。

微信群链接失效,可以再进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