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电解电容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9-01-18):
    电解电容是经常使用的一种电容,但是在使用的时候也要尽量小心,以免造成电解电容的损坏和爆炸以至于整个电路的损毁!下面油柑网就来带大家看看使用电解电容都有哪些注意事项吧。

    油柑网通过自建大型物流仓储基地,建立完善的供应链和品控体系,解决找货难,交期长,品质不稳定等行业痛点,构建健康的电子产业供应链生态圈。

    深圳台湾丰宾(CapXon)直插电解电容47uF50V6.3*11-https://www.youganw.com/product/detail/20222

    1、电解电容有正负极性,在接入电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点,绝不能接错极性。电解电容接反后会使其本身的滤波作用大大减小,使电路中的电压和电流出现很大波动,这个状态下的电解电容其实就相当于一个电阻,会产生大量的热量,这样工作一会就有可能破裂甚至爆炸。

    2、当电路中有正负极性型号的滤波器的时候,可以串联两个电解电容的同极来当作一个无极性的电容使用。

    3、电解电容的外加电压值不能超过其耐压值,这会导致电解电容直接被击穿短路,也会引起爆炸。一般在设电源稳压电路时滤波电容都会留有余量。

    比如交流电源的电压为220V,整流电压就在22V左右,这时的电解电容耐压达到25V就可以了。当电源电压不稳定的时候要按最高波峰电压来挑选。

    4、电解电容也经常出现电容量减少、消失的情况,这种一般就是放置不当或者长时间不使用所引起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电解电容在电路中也要尽量避开功率较大的发热元器件,减缓电解液的干涸速度。

    以上就是使用电解电容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各位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尽量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