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沟道耗尽型MOS管推荐

楼主(2019-01-18):
    市面上大多使用的增强型的;目前找到的只有英飞凌的了,有一款BSS169.
    有其他品牌的推荐下呗

网友:
    BSS126
BSS139
BSS127
    DN1509
DN2470
LND150
DN3525
IXTY02N50D
    TSM126

网友:
    AO公司,ON安森美,很多的

楼主:
    貌似如果是SOT23封装的 还是只有英飞凌,我查过ON和Nexperia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如果是SOT23封装的 还是只有英飞凌,我查过ON和Nexperia都没有.

一個人會沒人緣,不是沒有原因的。

    The BF1107 is a depletion type field-effect transistor in a SOT-23 package.

    Vgs(th) 沒嬰飛靈低就是!

    NXP BF1107.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