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designer 自由导出symbol的vb脚本

楼主(2019-01-18):
' Export symbol to local file system, then you can import to your center library.

' ReAssembly by:lgh

' Usage:

' In the dxdesigner Application window, make sure your toolbars
' has the "Command" toolbar,
' then select your symbol which you would like to export, and
' type the follow line in the "Command" toolbar:

' run dxdSymExport.vbs
' then the selected symbols will be exported to target directory

Option Explicit
' Used to populate  Object browser in script editor
' set vdapp = CreateObject("Viewdraw.Application")

Dim targetDir
' please set the target directory to where you want
targetDir = "D:\\dxdSymbolExport"

' Run on an open document.

Dim vdapp,vddoc,vdview

' **** Use the code within the asterisk area for an open drawing ****

Set vdapp = GetObject (,"ViewDraw.Application")

Scripting.AddTypeLibrary("ViewDraw.Application")
Set vddoc = vdapp.ActiveDocument
Set vdview = vdapp.ActiveView

' ************* End of open drawing code *********************

' Get attributes on selected part
Dim SymbolName, Comp, SymbolBlock,exportResult

'Create a collection using the Query method, of the
'components which are selected on the schematic

For Each Comp in vdview.Query(VDM_COMP, VD_Selected)

        Set SymbolBlock = Comp.SymbolBlock
        If SymbolBlock Is Nothing Then

                'Has no SymbolBlock
        else
                SymbolName = SymbolBlock.GetName(FULL_PATH_NAME) & ".1"
                'MsgBox SymbolName

                'DO export!
                exportResult = vdapp.ExportSymbol(SymbolName, targetDir)

                If exportResult Then

                        ' nothing to do

                Else
                        MsgBox "Export failed"
                        Exit For

                End If
        End If ' SymbolBlock is nothing

Next

把上面代码保存成一个vbs后缀名文件,在dxdesigner中,选择一个或者多个你需要导出的符号,在dxdesigner的命令行输入框那键入:run xxx.vbs即可,其中xxx是你刚保存的vbs文件名。

必要时修改一下上面代码中的导出路径,targetDir = "D:\\dxdSymbolExport" ,修改为你需要的路径。

弄这个脚本的目的是,为了从没有中心库的dxdesigner项目提取symbol,导出,然后导入到我自己的中心库中。
备注:代码是我写的,没有版权问题。

网友:
    这个不错,测试下效果,感谢楼主。

网友A:
    Good, 还可以使用EDIF一次性导出所有Symbol

网友:
引用 网友A:
Good, 还可以使用EDIF一次性导出所有Symbol

    如何快速和Part对应起来我觉得还得继续努力下。

网友:
    感谢,非常好用,从OrCAD导入的原理图可以用这个脚本提取了,有点问题是Pin Number的信息没有一并提取出来

楼主:
    哈哈,这个我看看能否改进一下哈。你附加一个简单的示例工程给我,我来尝试改好,再把脚本更新一下。工程可以发到我邮箱是lghchinaidea@gmail.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这个我看看能否改进一下哈。你附加一个简单的示例工程给我,我来尝试改好,再把脚本更新一下。工程 ...

 已发送,请查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这个我看看能否改进一下哈。你附加一个简单的示例工程给我,我来尝试改好,再把脚本更新一下。工程 ...

    邮箱不行呀,QQ和163都发不过去,难道是谷歌在抵制 QQ 和 16

楼主:
    抱歉兄弟,耽误了您时间了.
    要不你作为附件发到这个帖子上来.

网友(2019-04-25):
    很多PCB转换中库中只与PADSTACK cell  PART,就是没有symbol,原理图转换后,提取不了symbol,导致,无法打包编译,无法正表,无法关联;

网友(2019-06-11):
请问这个文件要放在哪个位置

网友:
改进后的程序能否分享份?  314860351@qq.com    多谢了

网友(2019-07-26):
请问下命令行在哪里?能帮忙截图一下么?谢谢!

网友:
    顶上去 期待更加完善

网友B:
    有没有人遇到 vdview.query(VDM_COMP, VD_ALL)执行后获取的symbol个数为0,我搞了半天没找到原因

网友(2019-09-03):
    :)好用啊,牛人

网友:
    选中symbol,再执行命令。在指定的文件夹中可以找到导出的symbol。好用:)

网友:
    能否发一份改进后的给我,谢谢楼主 pcb_tech@sina.com

网友(2019-10-21):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人遇到 vdview.query(VDM_COMP, VD_ALL)执行后获取的symbol个数为0,我搞了半天没找到原因

    vdapp.query(VDM_COMP, VD_ALL)  这样的话,就可以导出所有已经打开的sheet的symbol了。

网友:
    感觉使用好复杂

网友(2019-12-17):
引用 楼主:
    哈哈,这个我看看能否改进一下哈。你附加一个简单的示例工程给我,我来尝试改好,再把脚本更新一下。工程 ...

楼主,能否提供下插件,小弟实在是对软件不感冒,不太会搞这些。又给你发邮件,不胜感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Good, 还可以使用EDIF一次性导出所有Symbol

请问要怎么操作,可否指导下;

网友D:
    @linguohua  会写脚本的大神,膜拜ing
请问有提取net长度和其他好用的脚本么?
    Mentor 帮助文件里,有脚本教程,那个layoutstacup.vbs我复制下来后,运行不了,提示很多错误,请问您有这个vbs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linguohua  会写脚本的大神,膜拜ing
请问有提取net长度和其他好用的脚本么?
Mentor 帮助文件里,有脚 ...

兄弟,一般情况下,如果有很多错误,可能是运行环境有问题了。需要把具体的错误和对应具体的脚步内容贴上来看看。
另外悲惨的是,我已经不用EE了(公司不让用,只能用盗版allegro),可能不能有效率的给您提供帮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要怎么操作,可否指导下;

可以参考这个连接:https://communities.mentor.com/thread/11946,步骤大概如下:
How to extract symbols from schematics?

Since the symbols are cached in DxDesigner project use the following steps to extract symbols from one schematic for use in a new design.
Export the schematic in EDIF format
Open a design in DxDesigner
Use the menu File > Export > EDIF Schematic... to open the EDIF Interfaces dialog box
In the Schematic/Symbol field enter the schematic name
Check the Convert Design Hierarchically option
Check the Map attributes to properties option
Click the OK button and review the Output results window for any issues
Import the EDIF schematic into new DxDesigner project
In DxDesigner create a new project
Use the menu File > Import > EDIF Schematic to open the EDIF Interfaces dialog box
In the Inputfield enter the path to EDIF Schematic (.eds) file produced above
Click the OK button and review the Output results window for any issues
All of the symbols will be written to the [local symbols] of the new project
Extract the symbols from schematics
While still in DxDesigner, select the menu View > DxDataBook to see the created symbols
Select the CL Viewtab near the bottom of the DxDataBook window
Next select the Symbol View tab to view the [local symbols] library
Expand [local symbols] and select all the symbols using the mouse
Right mouse button on a selected item and choose Export Symbol(s)
In the Browse For Folder dialog navigate to a location where you want to write the ASCII symbol files
Click the OK button and confirm that the ASCII symbols have been written

总之,目的就是为了:先把symbol转成local symbol,然后才可以右键菜单导出symbol。

网友(2022-01-18):
请教一下VBS放哪个位置?

网友:
提示出错!

楼主帮忙看一下呢!

网友:
整理了一下,供大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