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0.1uf输出电容靠近IC,还是放在大电容后面?

楼主(2019-01-18):
上图说话,有没有之前讨论这种帖子?

楼主:


网友A:
    一般先大后小,至于效果差异,我估计差不多吧,毕竟很靠近。

网友:
    我的理解,容量越低的电容越靠近需要ic,不论 是dcdc,还是主ic

网友:
    小电容,靠近处理端,大电容靠后

网友:
    理论上先放小电容,但DC/DC的频率不高,影响不大,

网友:
    我一般靠近LDO放小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先大后小,至于效果差异,我估计差不多吧,毕竟很靠近。

    先大后小是指小电容放在大电容后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大后小是指小电容放在大电容后面?

    是的,DCDC的输出的话,我是放在大电容后面。如果是DCDC的VIN的话,就小电容靠近芯片。

网友B:
    一般小电容都是靠近输入端放置,如果这个0.1uf的是在电源的DC-DC的输入端的话,就会靠近DCDC放置。电源供电输出给IC,就靠近IC放置, 滤除IC工作的时候IO口的快速开通关断对电源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小电容都是靠近输入端放置,如果这个0.1uf的是在电源的DC-DC的输入端的话,就会靠近DCDC放置。电源供电 ...

这个小电容是3V3输出电容,5V降压3V3

网友:
    樓上各位的說法大致是對的但是有一個很大的盲點 ,  是要講究擺放位置還是導線的距離?
    這個要搞清楚  De-CAP 是用來解除電源迴路的高阻抗問題  ,  其實就是要平衡迴路上的電感量.
    我見過很多案例都是電容放得很近(就放在IC  背面夠近了)理論上應該夠好的了 , 但卻是無效 . 原因是這顆電容到IC 之間的迴路太長(他不是直接連通, 而是走線過via 再接到 Top 層的 Power pin.

网友:
    这是一个LDO电路,输出端0.1uF的Cap靠近LDO芯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