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整改时什么时候该选电感什么何时该选磁珠?

楼主(2019-01-20):
EMC整改时什么时候该选电感什么何时该选磁珠

一般来讲对低频大能量噪声选择电感,对高频小能量噪声选择磁珠!
电感多用于电源滤波回路,磁珠多用于信号回路,用于EMC整改对策磁珠主要用于抑制电磁辐射干扰,而电感用于这方面则侧重于抑制传导性干扰。两者都可用于处理EMS、EMI问题。磁珠是能量转换(消耗)器件,是用来吸收超高频信号,象一些RF电路,PLL,振荡电路,含超高频存储器电路(DDR SDRAM,RAMBUS等)都需要在电源输入部分加磁珠,而电感是一种储能元件,用在LC振荡电路,中低频的滤波电路等,其应用频率范围很少超过错50MHZ。地的连接一般用电感,电源的连接也用电感,而对信号线则采用磁珠。
选择的磁珠阻抗应为信号线负载阻抗的2~3倍以上。为保证信号的完整性,信号对应的阻抗应该根据抑制EMI的需要而尽可能小。

网友:
这个问题困扰我挺久的了

网友(2019-04-24):
信号线和小电流可以用磁珠